材料力学知识点理解求助

楼主(2015-06-04):
材料力学知识点理解求助

楼主:
PX乘以dA怎么理解?Px不与斜截面ABC垂直啊?

网友(点评):
dA在px方向投影吧

网友(点评):
不是 dA为斜截面的面积

网友:
这是啥?

网友(点评):
材料力学中三向应力状态中的内容

网友A:
面积x压强=压力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Px直接乘以dA什么意思?Px不与dA垂直

网友(点评):
这个只是我是懂的,现在想问Px直接与dA相乘表示什么意思?这里Px显然不与斜截面垂直

网友(点评):
干嘛要垂直啊,你不要被垂直应力造成惯性思维了。应力可以任意方向的

网友(点评):
正确解释请查看9楼

网友:
想一想斜截面应力的计算。

不一定要求垂直。

网友(点评):
能否举个例子,或者上图也行,谢谢

网友:
正应力要求垂直。应力可分为正应力和切应力。

网友(点评):
请结合问题谈谈,谢谢

网友:
l是外法线与x轴夹角余弦值

网友(点评):
不知大侠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Px是P在x轴方向的分量

网友:
px乘以da就是x轴方向的力了。这是斜截面应力的计算。abc是斜截面。

网友:
Px等于斜截面应力乘x方向的分量系数。   x方向的力等于斜截面应力乘斜截面面积再乘x方向的分量系数。
所以x方向的力等于Px乘斜截面面积

m_e
如果有帮到请回复一下

网友(点评):
还是您的水平高,书上只说Px是斜截面ABC上的应力分解成平行于X轴的分量,看不懂,经您点拨,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
微分的内容,复习以下微积分,就懂了

网友(点评):
这跟微积分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积x压强=压力

你既然看到了三向应力状态才有这个疑问,那我再给你看下第一章的内容。你看下,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
想来你的基础比较扎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