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选型计算,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2015-06-04):
一件物体 质量:5000KG,材料:钢,在钢轨上平移滑动,速度0.001米/秒,需要多大的电机减速机?
我是这么计算的:根据  P=FV/(1000η)   查手册得知 钢—钢摩擦系数:υ=0.15    平摩擦机械传动效率:η=0.85
F=mgυ=5000X100X0.15=7500N  带入公式:P=7500X0.001/(1000X0.85)≈0.00882KW 算下来才8W,觉得很有问题
请大家给点建议啊

网友:
速度1mm/S?也太低了。再说你这是匀速的功率,还要加上启动功率也就是克服惯性使用的功率。

网友:
你这个匀速运动,速度低当然功率小了,最主要考虑起动瞬间的功率

网友:
你的计算公式确实没问题。可是你要考虑好既然是滑动摩擦,摩擦系数就有动摩擦和静摩擦之分。你现在的系数应该动摩擦的系数,静摩擦应该会大很多。如果是滚动摩擦则动静摩擦系数可以忽略。

网友:
还要计算一下最大静摩擦力,然后比较一下  才会有结果

楼主:
先感谢下各位的指导,我从手册上查到的
我选择的是钢—钢 无润滑的静摩擦因数,应该是最大静摩擦力了呀

网友:
首先是扭矩要够,然后是启动时间合适,启动时间过长,会烧掉电机,所以要做个热校核。最后再算功率够不够。

网友:
那这样做就没有问题,匀速运动速度那么低自然功率就低啊

网友(2019-12-01):
楼主选完了吗,可以吗,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