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Nylon)和赛钢(POM)的区别!

楼主(2015-06-04):
最近在做个夹具,要求不能刮伤碰花零件的表面,也需要一定的强度,还不能掉粉末到工件上。
想到了尼龙和赛钢两种材料,但感觉这两种材料非常的相似,都可以用。
请问这两种材料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  除了密度~尼龙(Nylon):1.14      赛钢(POM)1.4

网友:
据说是尼龙强度比较好

网友(点评):
都是这么说,所以第一反应想要尼龙。

网友:
摩擦系数,貌似POM磨损的时候不会出现粉末,尼龙的话会不会出现碎丝?

网友(点评):
之前都没用过,所以才想了解下两种之间的区别!

网友:
赛刚表面滑溜。

网友(点评):
恩,赛钢的摩擦系数是小一些!

网友:
尼龙确实强度和硬度都好点,详细可以看misumi上面塑料的介绍

比方说,你做4mm的销子, 尼龙用的时间长后,不会磨损太多,POM可能就不行。

网友(点评):
也是考虑到强度和寿命,所以首选尼龙!

网友:
吸湿后,尼龙尺寸稳定性不如POM。

网友(点评):
谢谢!这点还真的是不知道~

网友A:
加工尺寸稳定性,POM好
潮湿环境下,尼龙吸水尺寸变形大
材料强度尼龙高
耐高温上也是尼龙好,最高可到120度
摩擦系数,POM小
耐冲击强度,POM好
耐磨性,POM好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这非常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尺寸稳定性,POM好
潮湿环境下,尼龙吸水尺寸变形大
材料强度尼龙高

LZ不能刮伤产品,应该是电子行业的,电子行业车间温度湿度应该挺好的。

网友(点评):
是的,我们是做电子产品的,温湿度有严格的管控

网友B:
我感觉用PEEK 好点   强度跟硬度都比较好    可能比你说的这2种材料贵些。

网友(点评):
百度了一下,PEEK是新材料,好像市面上还没有,我们量又小,专门采购不划算~

网友(点评):
peek 材料有, MISUMI上有卖,看我五楼回复,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用PEEK 好点   强度跟硬度都比较好    可能比你说的这2种材料贵些。

在做自动化设备里面大多数吸嘴什么的都用这个 ,   贵是有点贵  不过实用性还可以的

网友:
说的很好  长知识了

网友(2015-07-14):
PEEK(聚醚醚酮)塑胶原料树脂具有良好的韧性和刚性,它具备与合金材料媲美的对交变应力的优良耐疲劳性。

网友(2015-08-14):
尼龙吸水大  耐磨一般 强度好  耐温好!
POM刚性好  耐磨好 尺寸稳定  冲击好!
我在上海开景塑胶买过原料,原料比较齐全挺专业的!

网友:
尼龙本色为象牙色,POM本色为白色.
聚甲醛塑料是继尼龙之后发展的又一优良树脂品种,具有优良的综合性能。
聚甲醛有着良好的耐溶剂、耐油类、耐弱酸、弱碱等性能。聚甲醛有着很高的硬度和钢性,具有高度抗蠕变和应力松驰能力,优良的耐磨性,自润滑性,而疲劳性
聚甲醛学名聚氧化聚甲醛(简称POM)
聚甲醛是一种没有侧链、高密度、高结晶性的线型聚合物,具有优异的综合性能。聚甲醛的拉伸强度可达70MPa,可在104℃下长期使用,脆化温度为-40℃,吸水性较小。但聚甲醛的热稳定性较差,耐候性较差,长期在大气中曝晒会老化。
聚甲醛的力学性能相当好,它具有较高的强度的弹性模量,摩擦系数小,耐磨性能好。聚甲醛还具有高度抗蠕变和应力松弛的能力。
聚甲醛尺寸稳定性好,吸水率很小,所以吸水率对其力学性能的影响可以不予考虑。聚甲醛有较好的介电性能,在很宽的频率和温度范围内,它的介电常数和介质损耗角正切值变化很小。
聚甲醛的耐热性较差,在成型温度下易降解放出皿醛,一般在造粒时加入稳定剂。若不受力,聚甲醛可在140℃下短期使用,其长期使用温度为85℃。
聚甲醛耐气候性较差,经大气老化后,一般性能均有所下降。但它的化学稳定性非常优越,特别是对有机溶剂,其尺寸变化和力学性能的降低都很少。但对强酸和强氧化剂如硝酸、硫酸等耐蚀性很差。
尼龙66为聚己二酸己二胺

网友(2016-10-10):
楼主:我是做德国盖尔工程塑料的,POM、PEEK等各种材料都有,如果有需要,可以QQ2248202249我,我发材质报告单给你(联系电话13911059274)。

网友(2017-02-14):
尼龙韧性好,POM刚性好

网友(2017-07-10):
尼龙摩擦后容易产生粉末,电子厂用POM比较好

网友:
汇总:
赛钢:
       优点:刚性好、摩擦系数小、摩擦不容易起粉末
       缺点:吸湿后,尺寸变化大

各位大侠,能否科普下电木,有同事也使用电木来盛放产品,赛钢、电木、尼龙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