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问题

楼主(2015-06-04):
请教各位大师,此图中的油槽是怎么加工的,有点闷圈了,谢谢!

补充内容 (2015-6-8 13:20):
各位真不好i意思,,我还真的不会贴图,试了好几次多没成功,对不起大伙了!

网友:
LZ要不然贴个图片?
我觉得让别人帮忙的,还得需要花费帮忙的人的10点威望,我觉得…………
当然,我是帮不上忙了,纯粹是我个人理解而已…………

网友:
楼主是不是不会贴图啊,我也不会
有个教程,可以借鉴:
怎么贴图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5547

不好意思,歪楼了,楼下向楼主看齐......

网友:
我打赌  楼主文件的下载次数,不会超过0

网友:
这是要赚积分的节拍啊!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实现吗?我得试试看

网友:
贴个图出来

楼主:
就是这个图

网友A:
这个就是加大螺距的正反螺纹啊!
普车有加大螺距的表,要看零件油槽的螺距是多大的,再到车床表格中找相近的螺距就可以车出来了;
数控车也是要螺距尺寸的,车床转速慢点,编程时右旋与左旋的起刀点要注意;
中间那个就不用说了吧,就是内孔中间割个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加大螺距的正反螺纹啊!
普车有加大螺距的表,要看零件油槽的螺距是多大的,再到车床表格中找相近 ...

谢谢,这个内径里面是三个菱形,刚开始没搞懂螺距,现在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