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块板子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5-06-04):
还有一块板子,安装好是关于这块板子对称的
现在还在弄这套图纸。。。。

网友A:
孔不好保证   安装精度  至于板为什么这么奇怪,楼主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不好保证   安装精度  至于板为什么这么奇怪,楼主解释一下。。。

沉孔,精度要求倒是没那么高
板子外形是中心对称的,按理说有两种安装位置,但是因为沉孔不对称,所以只有一个安装位置了

还有个板子跟它对称安装的,
因为孔不是中心对称的,所以看起来两块板子一样,但是外形孔位都是镜像的,并不是同一个零件

需要再出一张图!

网友(点评):
为什么沉孔不能对称设计 ,没有空间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沉孔,精度要求倒是没那么高
板子外形是中心对称的,按理说有两种安装位置,但是因为沉孔不对称,所以只 ...

不是我画的,我只是出图
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呢?

网友B:
这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只要是需要,设计成这样也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只要是需要,设计成这样也不奇怪

我看来是各种麻烦,希望是想多了吧

网友(点评):
可能这个设计的人,是针对现场的情况就设计成这样的,我们没有整体结构资料参考,实在不确定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来是各种麻烦,希望是想多了吧

结构上需要两块板子,为了好看就这样了,,后想了一下,板子要中心对称,然后两面要一样,才能互换

网友C:
建议一下,如果受力不大,建议沉孔和过孔都用腰形孔,也就是长孔,这种异形板子,划线时不好定位,极容易出现加工后孔位置偏差,导致装配时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一下,如果受力不大,建议沉孔和过孔都用腰形孔,也就是长孔,这种异形板子,划线时不好定位,极容易出 ...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