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厂家

楼主(2015-06-04):
向各位大神资询一下大家用的步进电机都有那家的,包括国产和进口,能否帮忙推荐几家,谢谢!!!

网友:
伺服电机,AB。

网友:
日本:三菱 松下  东洋  安川 OMRON
欧美 : 博世,西门子,施奈德  ABB  伦茨 海德汉
国产 :没用过 听说  台达  士林 信捷  还不错
据一些自动化同行们说  国产低惯量的,精度不高情况  国产小日本没有没什么区别   国产的唯一缺点 编码器线 电源线太差。。。编码器其实都没什么差距。。伺服电机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最多伺服驱动器 做的好点而已(差距很小的)。
个人比较喜欢安川  和三菱   松下   西门子
反正看设备要求 不是说国产不行 是你使用地方不对。。。(毕竟国产的 发展时间不长,外部东西 不是很好) 价钱差好几倍啊。

网友A:
国外的大牌子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了。我就说说国产的。
就说说步进的吧。
南京的有几家,南京 华兴步进电机,用在机床上的比较多,价格比较便宜,考虑成本的可以用,质量一般的。
上海的鸣志电机,用在电子行业,用于小型设备的比较多,电机比较小。
常州的有运控电机,还有常州的雷利电机。
其实做步进电机的很多很多,小厂家非常多,做步进电机很容易的。苏州也有好几家,但是做大的少,技术含量不高,门槛低。
当然想做好就难了。
东莞有一家信浓电机,是日本公司的在华工厂,做得比较好。也是做小型步进电机为主,用在电子通信等行业比较多。当然这就不属于国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大牌子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了。我就说说国产的。
就说说步进的吧。
南京的有几家,南京 华兴步进电 ...

这几天我也上网查了一下,O(∩_∩)O谢谢了!!!

网友:
国产的,上海步科自动化的步进和伺服还不错的,我们公司有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