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毂是怎么跟主轴连接的方式

楼主(2015-06-04):
自己想做电动拉货小车。需要的轮子轮径446,宽度105。轮毂图如下,请教最好有详细的结构图谢
谢了。

网友:
基本常识阙如就想做!买现成三轮车后桥吧!

网友(点评):
不管是学或只是用,买个二手三轮车最快成本最低

网友(点评):
兴趣爱好,就想自己弄。不是有万能的社区嘛,哈哈

网友(点评):
带著碗筷社区打饭吧!

网友:
汽车的螺母是带角度的,上螺母的时候角度顶在穿螺丝孔里,就像定位似的。这个问问修车的比较内行。

网友(点评):
嗯就是定位不太明白,找辆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