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旋转密封,请教

楼主(2015-06-04):
各位大侠好:

      小弟有一套旋转装置,其中有2号黄油通过(油压小于1Mpa),具体见下图
其中细长轴是固定的 是Cr12的调质料经过细磨,下端配合部分为公差为负2到4个丝,0.8粗糙度。
圆台是转动的 内嵌黄铜 公差为正2-4个丝,0.8的粗糙度。
其中转动形式,各位大侠一看便知。

我密封是2个0型圈加一个单唇骨架密封(骨架油封槽为加工出,现实有),由于是低速环境,时走时停,2号黄油会通过轴承反泄露出来。公差无法继续改小(同轴度原因会导致无法转动)。

如何解决泄露问题?谢谢各位大侠!

我的解决方案是:轴承出口处(也就是上图照片面向大家的方向)外端在加一个密封 但是8个丝的间隙都能泄露,我不知加什么样的密封能解决泄露。

补充内容 (2015-6-6 16:37):
麻烦各位大侠了,这个东西虽然压力有1Mpa 但是因为驱动扭力比较小,所以盘根,机械密封。peek支撑都会使用旋转件无法转动,然后我试单侧Y型密封圈,但是由于压力不持续,间歇转动,还是会漏油。所以葛莱圈,应该不行

补充内容 (2015-10-10 13:25):
目前问题已经解决,2个o型圈改成一整个尼龙套,轴承出口处用了成套的V型密封圈。开始时靠2个o型圈密封,但是o型圈动密封使用方式不恰当,导致效果不好,索性换成尼龙套。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V圈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机械密封有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密封有没有试过?

炭金的不了解
QSn65和YG8的 不知道去哪采购
所以不考虑机械密封

网友B:
直接用带端盖的轴承 2RS,2Z系列的可以吗?像电机转子上的那种轴承,免润滑的

网友:
格莱圈 斯特封 可以么?

网友:
只旋转不滑动?在外面密封不行吗?

网友:
在2个0型圈和单唇骨架密封之间加适量滑石粉

网友:
1、可以考虑在O圈背压方向加一个PEEK支撑环;
2、考虑一下泛塞封,这种密封件;

网友:
你的意思是轴承这面开始没密封?

网友:
黄油压力1MPA这么高啊;你这个是低速,可以采用石墨盘根的方法,采油上的磕头机就是这样密封的

网友:
求装配图一张,好详细了解

网友:
参考油缸不行吗?

网友:
轴承怎么放进去的?自己做的非标轴承吗?
我觉得应该用填料密封,还是压盖密封,大概就那个意思,记不住了。
用个盖把盘根压里面,隔断时间紧紧。
黄油从里面流过,是强制润滑吗?压力特别高?我觉得没必要用强制润滑。如果你是强制供油,就很难密封了。

网友:
要不要  给你做个  泛塞封  试试

网友:
o圈加个挡圈

网友:
泛密封,轴端那里机械密封呢

网友:
直接去买个标准件啊,200大洋,某宝去搜下吧

网友(2015-07-13):
用那种带内置弹簧的蓄能密封圈,专门用于动密封的……效果不错

网友:
又标准件的,某宝去搜下,100多元,关键词:密封滑环

网友(2015-08-21):
可以考虑机械密封

网友(2016-01-24):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带端盖的轴承 2RS,2Z系列的可以吗?像电机转子上的那种轴承,免润滑的

-2RS:表示轴承两面带接触式骨架橡胶密封圈。
-2RZ:表示轴承两面带非接触式骨架橡胶密封圈。

2Z肯定不行;不知道2RS,2RZ的密封效果如何,能否抵挡1Mpa压力。
@Pascal  请教大侠!

网友(点评):
压力太高了

网友(2017-09-26):
lz是类似这种气电滑环的旋转密封吗?

关注一下这个话题,谢谢!

网友(2022-04-07):
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