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滚珠丝杆支撑方式的结构设计合理吗,需要进行预拉伸

楼主(2015-06-04):
这个滚珠丝杆支撑方式的结构设计合理吗,需要进行预拉伸
采取的是两端固定
我这种支撑方式有问题吗

网友A:
首先要知道为什么预紧?从你给的图砍没必要。

网友B:
如果做预拉伸的话感觉那个丝杠上面轴承位置处的轴肩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知道为什么预紧?从你给的图砍没必要。

大虾,您好。我的这个需要预拉伸
滚珠丝杠预拉伸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适当的拉伸量解决了加工中因滚珠丝杠温度升高热膨胀导致精度下降问题;
二是预拉伸缓解了在细长比过大滚珠丝杠因自重产生的下垂及振颤。
我想知道这个为什么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做预拉伸的话感觉那个丝杠上面轴承位置处的轴肩有问题
大虾,您好
轴肩那个位置?可否详细点

网友(点评):
你要预拉伸,丝杠两端都有轴肩,这样的话你如何拉伸呢。

网友(点评):
切中要害

网友C:
你这不是两端固定吗?

网友D:
两端不都固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两端固定吗?

大虾,您好。
我这个确实是两端固定,想问下我这个图有什么问题了,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端不都固定了吗

您好,我这个是两端固定,已改正。
请问我这个图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点评):
从图本身来说没有问题。不知你丝杆多长,如果很短,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这个是两端固定,已改正。
请问我这个图有什么问题,谢谢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E:
非驱动那侧,直接用盲法兰,丝杆只要靠一个轴肩定位,正反轴向力靠一对角接触轴承,这样结构简化了不少,丝杆加工成本及精度能一定程度提高。

网友F:
希望有个完整的图看看怎么调整拉伸量...装角接触轴承那边 密封圈 那个 透盖画的少一条线...

网友:
一端的轴肩不能顶死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两端固定吗?

大侠,您好
请问,您说我这个图如果是两端固定,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怎么预拉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驱动那侧,直接用盲法兰,丝杆只要靠一个轴肩定位,正反轴向力靠一对角接触轴承,这样结构简化了不少,丝 ...

大侠,您好,这样如何预拉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希望有个完整的图看看怎么调整拉伸量...装角接触轴承那边 密封圈 那个 透盖画的少一条线...

眼神真好

网友:
个人认为要预拉伸,是不是丝杆长度公差取个相对负公差,要不左边游动的好,请大神指点

网友:
这是两端固定了,你用角轴承背背装两端,或者装碟簧

网友:
丝杆行程多少?
转速多少?
升温很高的话,最好支撑端浮动

网友(2015-07-16):
引用 楼主:
大侠,您好,这样如何预拉伸了

一边只要把轴承内圈轴向限位  外圈轴向游动  这样实现变形伸长自适应

网友:
我总觉得你那两只球轴承貌似要隔开安装吧?

网友:
隔套公差给的是否对?

网友:
轴的两端每一端的轴承内外圈完全双向固定,楼主应该想做这样的方案。如果是这样那么第一幅图轴承有误,应该是成对的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
这公差标的都是对的吗?包括大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