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沉头螺栓孔尺寸

楼主(2015-06-04):
内六角沉头螺栓的使用需要配孔有标准吗?在机械设计手册上只有螺栓的尺寸图

网友:
内六角沉头螺栓,不是螺栓,是螺钉。
沉空的直径和深度,有标准。

网友:
GB70.。。。。。。。。。。。。。。。
话说你就这么懒,发个帖子的时间不会自己去查么。。

网友:
百度一下沉头标准可以找到!

网友:
你用天河 或者CAXA 上面直接有现成的……

网友(2022-06-24):
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里有,第二卷

网友:
学机械当然要查机械设计手册,去翻翻看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