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什么材料,怎样热处理

楼主(2015-06-05):
小弟设计一款结构如图,压板材料为304,现在使用的时候,这块板容易变形,达不到要求。这个结构样子已定,要改动很麻烦。求GGJJ指点一二。用Cr12MoV再热处理效果怎么样。

楼主:
向下受力,行程在2-3mm

网友:
要么整体加厚,要么将受压的地方与受支反力之间的部分加强

网友A:
底部加强筋,增加强度

网友:
可以说说,当初为什么要选304么?

网友:
背面加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部加强筋,增加强度

我也这么干过。

网友:
加几条槽钢

网友:
加厚,铣平。

网友:
304的强度是不高。
变形是施加力的时候变形,释放的时候回复,还是永久性变形?
你这块板是用了一段时间变形还是调试几次后就变形?
你可以计算一下板上的弯曲应力。
如果你是刚性不足,改材料没有用。
如果是强度不足,可以考虑改材料。

网友:
如果有地方,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容易变形的横梁两侧加两条尽量高一些的加强筋,可应用内六角螺钉链接。

网友:
用Cr12MoV再热处理有较高的刚度,用加强板也可提高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