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需要磨具的缠绕式螺旋叶片机器

楼主(2015-06-05):
求助一台不需要磨具的缠绕式螺旋叶片机器,联系方式:13619844918,苏先生

网友:
不清楚,磨---》》模

网友A:
去看看  彭老 以前写的帖子,,,有这个讨论啊

网友B:
可能是不需要模具的缠绕式螺旋叶片机

网友C:
和楼主讨论过这个问题。
楼主说不需要模具,是指不要圆柱上开螺旋槽,一种规格就得制作一个的那种模具。
想要的是可以适应不同螺距的多种规格工件,只有个引入模具的形式。
当初我做叶片缠绕机的时候,试过这样的一个方案,没有做成。在发表的帖子里,只说了用前一种,失败的没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  彭老 以前写的帖子,,,有这个讨论啊

你好,你所说的这个彭老怎么能找到他呢?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不需要模具的缠绕式螺旋叶片机

是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或者有认识的人也可以引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楼主讨论过这个问题。
楼主说不需要模具,是指不要圆柱上开螺旋槽,一种规格就得制作一个的那种模具。
 ...

你好,你所说的最后没有成功那个是不是因为单边的钢板过宽造成的,我所需要做成的产品钢板是65mm宽,厚度是6-8mm个厚,内径是60mm,这种产品辅助装置做得好的话应该是能做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