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举升问题

楼主(2015-06-05):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非标设备,通过电机带动凸轮顶升重物,与凸轮接触的是滚动轴承。直接用偏心轮做凸轮,下降的时候有溜车问题,后来就做了一个等加速凸轮,结果发现下降的时候,振动噪音很大,不知道这块如何解决?大家能不能给出个主意?

网友:
好专业的样子。。。

网友A:
溜车问题是什么意思?等加速凸轮噪音大想不到,那么光滑过度的曲线,怎么又噪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溜车问题是什么意思?等加速凸轮噪音大想不到,那么光滑过度的曲线,怎么又噪音呢?

溜车就是下降的时候,在重物作用下直接到低点了。噪音和振动我也是搞不懂,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你敢发个图出来看看吗

网友B:
溜车可能是速度与重力不匹配。
震动应该是柔性冲击造成的,类加速度曲线在起始、终止及衔接点上会使从动系统的惯性力产生一定幅度的突变。

好吧,我正在看凸轮,现学现卖。

网友:
来个图片

网友:
上个图啊!

网友C:
振动的原因比较复杂。
简单点来说从四个方面考虑:1、结构;2、速度;3、曲线;4、加工精度
1.结构上,弹簧是否偏弱?共轭结构是否考虑?
2.振动是否在高速情况下产生?换低速试试。
3.尽两采用2、3、4阶导数连续的曲线(根据精度要求来,基本的2阶导数要连续;速度高的话,最好3、4阶导数连续)。
等加速曲线在以下位置不连续(容易有振动),凸轮上升与远休交接,远休与下降交接,下降与近休交接,近休与上升交接。
4.即使理论上选用的曲线都是连续的,但加工精度偏低,导致实际运动的性能与理论有偏差,产生振动。
以上说的大前提是在”无激励共振“情况下的考虑思路。

网友(点评):
受教了,感谢大侠

网友(点评):
大神,理论知识扎实啊

楼主:
大家好像都喜欢看图啊,发个图还敢不敢,又不是小电影。感谢楼上几位的详细解答,估计还得试试

网友(点评):
靠自重复位?

网友(点评):
用轴承作凸轮传动的从动件,还真是有创意啊

网友(点评):
振动是因为凸轮的压力角不好,确认一下轴承的受力方向与顶升方向的夹角是多少?这个角度越小越好,大了容易振动或是卡死。溜车是因为下降时,电机的反向制动力矩过小,换电机或增加减速比。能反向自锁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动的原因比较复杂。
简单点来说从四个方面考虑:1、结构;2、速度;3、曲线;4、加工精度
1.结构上,弹 ...

多谢,对于重载升降应用,那种凸轮比较稳定啊

网友(点评):
只要凸轮机构在一定寿命内能抗的住,个人认为是没有”哪种比较稳定“这种提法的。一切只看受力,哪种受力情况好,哪种耗能低就用哪个。

楼主:
恩,上面重量不小,足够复位了

网友(2016-02-22):
引用 楼主:
恩,上面重量不小,足够复位了

lz,有考虑自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振动的原因比较复杂。
简单点来说从四个方面考虑:1、结构;2、速度;3、曲线;4、加工精度
1.结构上,弹 ...

请教大侠,举升是否应用MT?

网友(点评):
没有蛋盾……

网友:
@hoot6335 蛋盾??

网友(点评):
木有蛋盾,当不了MT……大侠指点下~

网友(点评):
一时之间,未能get到大侠的幽默。原来大侠是玩WOW的啊,佩服!

网友(2016-12-17):
楼主最后怎么处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上面重量不小,足够复位了

靠自身的重力不行的,由其是高速运转.必须用拉簧拉紧才行

网友:
还可以试试槽轮

网友:
这个建议好!请教下,这种槽轮一定要CNC吗,数控铣是否可以搞定?另外,内槽能否单独表面热处理(本体可以不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得用弹簧压着,不然很容易从最高点直接到最低点。噪音和震动就是这么来的。

感觉用偏心轮来举升,比较粗糙,不适宜。lz说的溜车在所难免。加弹簧,弹簧也命不久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像都喜欢看图啊,发个图还敢不敢,又不是小电影。感谢楼上几位的详细解答,估计还得试试

连续性的吧

网友:
轴承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
不耻下问,这个槽轮有什么作用 ,

补充内容 (2016-12-20 19:20):
对不起  ,这个词用错了,还想向兄台请教   ,对不起对不起

网友(点评):
不耻下问?

网友:
槽轮是个好主意。也要看负载和冲击。

网友:
是不是需要阻尼装置

网友:
用RV减速机驱动就不会失速了吧

网友(2017-06-30):
降得过程曲线有问题

网友E:
我猜我猜:不是凸轮本身的问题,是凸轮的传动机构里有游隙或凸轮的驱动扭矩不够了吧。。。

凸轮的下坡抢步,是挺讨厌的。所以,我一般都是尽量把多个凸轮串到一根轴上,尽量把爬坡角散开。这样,凸轮们自己窝里斗,我就可以安心地喝啤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像都喜欢看图啊,发个图还敢不敢,又不是小电影。感谢楼上几位的详细解答,估计还得试试

所谓溜车是因为下降的重力和驱动凸轮的驱动力方向一致,导致下降过快,所以需要增加一个阻尼结构匀速下降!

网友:
请问楼主,负载是多少,如果直接上气缸的话,会怎样

网友(2017-08-30):
我这段时间也是设计了这个的机构,没有考虑到溜车的问题,多谢提醒

网友F:
振动是因为凸轮的压力角不好,确认一下轴承的受力方向与顶升方向的夹角是多少?这个角度越小越好,大了容易振动或是卡死。溜车是因为下降时,电机的反向制动力矩过小,换电机或增加减速比。减速机能反向自锁最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振动是因为凸轮的压力角不好,确认一下轴承的受力方向与顶升方向的夹角是多少?这个角度越小越好,大了容 ...

请教版主,用凸轮举升有何优点?自锁性能如何(转到某个角度,举升到某个高度,动力解除,且不带刹车)?
谢谢版主!

网友(2017-12-18):
沟槽式凸轮

网友(2018-04-13):
碰到同样的问题,感谢分享

楼主(2018-08-06):
引用 网友G:
请教版主,用凸轮举升有何优点?自锁性能如何(转到某个角度,举升到某个高度,动力解除,且不带刹车)? ...

没什么自锁,要靠电机才行

网友:
不怎么懂凸轮,斗胆请教一下,为什么不加配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什么自锁,要靠电机才行

仅靠电机刹车,这个安全系数能否可靠?

lz使用的是什么电机型号,谢谢!

网友H(2019-01-09):
朋友,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07-28):
引用 网友B:
溜车可能是速度与重力不匹配。
震动应该是柔性冲击造成的,类加速度曲线在起始、终止及衔接点上会使从动系 ...

ID是朋友的Q号么?能一起讨论交流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朋友,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同问,lz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猜我猜:不是凸轮本身的问题,是凸轮的传动机构里有游隙或凸轮的驱动扭矩不够了吧。。。

凸轮的下坡抢 ...

元帅您好,爬坡角不是想分开就分开的吧,是时序强制的吧,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