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表面镀硬铬的问题

楼主(2015-06-05):
一直径250mm的40Cr实心圆辊,表面中频HRC58+-2,淬深3mm,表面镀硬铬,作为圆压圆模切刀具砧辊用。现接二连三在刀纹附近有铬层脱落,请问怎么解决?电镀工艺按普通钢材进行前处理,用小电流电镀,电镀后除氢处理,使用时铬层在0.075-0.1mm之间。

网友:
建议LZ在补充几张图片。

楼主:
这是一部分照片

网友:
你这个都是结合面附近脱落的吧?

楼主:
对,切的是0.3mm厚的纸,调好刀后刃口与镀铬辊面的间隙为0.003-0.005mm

楼主:
最想不通的是基材同以前的一样,工艺及使用情况也跟以前一样,但以前出现这种情况的机率很少,现在却接二连三的出。

网友:
打一下微观硬度,然后注意一下,镀硬铬开始的时候是需要大电流冲一下然后再回到正常电流电镀

另外,你基体的硬度有58,硬铬的硬度一般也就在64多一点,其实你要镀硬铬,那么基体就不需要那么硬,能到50-55应该就足够

还要注意一下热处理的时候是否表面有脱碳层

网友(2016-09-08):
JB/ZQ 4268-2006 ”已淬过火的钢需要镀铬时,硬度不应大于60HRC,否则,镀层容易脱落“

网友:
我中心推广的新型表面处理技术替代传统电镀技术,不仅避免了传统表面处理的不足,且各项技术指标都优于电镀层,在五金、机械、化工、模具、电子、仪器等领域有广泛应用。催化液和传统处理工艺相比,在技术上有哪些创新?1、不用电流、降低了成本、成本仅为电镀镍的二分之一,电镀铬的三分之一,不锈钢的四分之一,可反复利用,大大降低了成本。2、易操作、工艺简单、把金属基件浸入兑好的液体中“一泡即成”,需要再加工时不经任何处理。3、无污染,无毒无味,无三废排放,属国家环保产品技术。4、好处理、使用方便;形状复杂的金属基件都能处理。5、硬度大,硬度增强、催化液泡过的金属基件硬度是电镀工艺的几倍。6、不会生锈,催化液浸泡过的金属基件已渗透表皮里面,不起皮、不脱落、而电镀工艺只是镀表面一层,易破裂生锈。有意者请与我联系。赵;微信(电话)13373390620  咨询QQ;3369098735

网友(2016-10-17):
留个手机号,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6-11-28):
电镀的应力非常大,用放大镜看的话会看到像干旱的田一样的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