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倒角怎么加工

楼主(2015-06-05):
0.89×30°倒角,怎么样自制一个工装保证尺寸的同时而且有效率呢?

网友A:
你这图上标注有问题

网友:
初看以为是圆形,再看可能是槽子
初看以为是剖面,再看可能又不是
初看以为是螺纹,再看可能是倒角

一不小心就对齐了

网友B:
零件材料,粗糙度要求,尺寸精度要求,零件后半部分结构,零件总大小尺寸,请详细提供足够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材料,粗糙度要求,尺寸精度要求,零件后半部分结构,零件总大小尺寸,请详细提供足够数据

材料45#钢,粗糙度3.2下,尺寸正负0.12㎜,总长52,后面部分是圆柱,外径约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上标注有问题

什么问题?

楼主:
零件是一个轴类零件,小头部分是一个槽,槽两边倒角。

网友:
用什么工装!在铣床上定尺加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45#钢,粗糙度3.2下,尺寸正负0.12㎜,总长52,后面部分是圆柱,外径约44

卧铣加工,用角度铣刀保证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