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wart平台(并联运动)设计,请大家提提意见

楼主(2015-06-05):
用Solidworks2014完成了一个Stewart平台的建模。打算花钱把它做出来。但自己经验不足,把方案发到这里公开,再加上自己还有一些问题,请各位专家提提意见。

1. 为了节省经费,打算采用气缸作为执行装置;
2. 同样为了节省经费,打算将光栅尺并联到气缸上,构成伺服气缸(别笑话我,性能不是关键,关键是可动,原理对就行,再加上经费不够,所以不做液压的);
3. 平台的关节是设计的关键,Stewart平台每个支腿应该是一个虎克铰、一个球铰,可是我找不到球铰(大家能给我推荐一个品牌么?),所以想采用上下都是虎克铰,但如果都是虎克铰,又面临需要气缸有一个旋转自由度,可是如果气缸有旋转自由度,和光栅尺的连接又有问题,这个地方是难点;
4. 虎克铰的设计大家着重看看,是否合理;
5. 为了节省金币,所有文件传到了百度网盘,大家下载,不需金币。Solidworks2014完成了装配,可动。但是没搞清楚“使子装配体为柔性”这个功能,现在装配可动,已完全约束,但是子装配什么时候设为“柔性”,什么时候设为刚性,规律还没有找到,大家能给指点一下么?

Solidworks源文件:http://pan.baidu.com/s/1pJr9b0R

网友:
指导意见没有,但感觉设计的非常不错,真心赞一个!

网友:
原文件可以下载吗

网友:
光栅尺和气缸并联怎样做到多点定位   还请解答一下?

网友(点评):
就是气缸尺背一个光栅尺,测位移。应该不是多点定位,是连续定位

网友A:
楼主很明确的告诉你,光栅尺加气缸是做不成伺服气缸,伺服气缸是活塞杆上有一条根机械反馈杆,带动气缸上的挡板阀,这个阀是和气缸一体的(为了避免从阀到缸之间的管路引起干扰)。况且伺服气缸价格昂贵,行程有限。我所知只有SMC和FESTRO两家。你可以考虑滚珠丝杠和步进电机的组合啊!价格也够便宜,如果还想要高精度的话可以用伺服电机(带转角检测)

网友:
用带位置反馈的电动推杆,价格也是便宜的。几百块的事。

网友(点评):
我的专业是流体,如果用电动推杆,流体传动就扔了

网友(点评):
那就用电液推杆,也是伺服的。

网友(点评):
我搜搜电液推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明确的告诉你,光栅尺加气缸是做不成伺服气缸,伺服气缸是活塞杆上有一条根机械反馈杆,带动气缸上的 ...

谢谢您的回复!

我只有经费2万,控制阀想选高速开关阀,也是为了节省经费,我的专业是流体传动控制,所以不想研究电动推杆的,液压的并联平台 ,伺服缸和伺服阀的价钱又贵的离谱,只好选气动的。

就目前这些条件,2万元,研究流体传动的并联平台,想不出方案,您能给些建议?

网友:
应要是六自由度么?不能简化到3自由度。这样子器件能减少一半。

网友(点评):
谢谢,是个建议。用3个缸做三自由度的,我也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
气缸用纯水做工质怎么样

网友(点评):
建议很好,但气缸用水做介质,不知会怎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只有经费2万,控制阀想选高速开关阀,也是为了节省经费,我的专业是流体传动控制,所 ...

就算元件方面的过冲延迟响应都可以解决,但问题是SMC一个低阻气缸(与活塞杆接触部分有滚动导轨,动摩擦阻力相当低)都要大几千,6个气缸的价格都超过两万了,阀咋办?光栅及伺服组件咋办?低成本液压伺服系统可以用星月隔板泵或者内啮合摆线泵,转动惯量小,由步进电动机带动,做成泵控调速系统,阀用来控制对各个液压缸的伸出、缩回、浮动。不过楼主你这样的话小型叠加阀岛的价格也不低啊?2W,真的是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元件方面的过冲延迟响应都可以解决,但问题是SMC一个低阻气缸(与活塞杆接触部分有滚动导轨,动摩擦阻 ...

谢谢您的建议,看来您是专家。

我现在的想法是:
阀用festo气动高速开关阀(我买过一个流量小的,350元),气缸选亚德客的普通气缸(没询过价格),气缸背上光栅尺(百十块钱),用单片机(或STM32、ARM)发PWM信号控制阀的开口量,读取光栅尺反馈,全数字控制,虎克铰定做加工……

大概是这样。

不像您说的那样,要低阻摩擦气缸,就想用普通的气缸背光栅尺。总之我上面的配置可能很可笑,也很不专业,我的主要目的是在有限的资金条件下(能够得到1.5-2万元的研究资金),研究一下并联系统的控制、验证逆解算法,权且作为技术储备,为日后做液压伺服做准备。

您说的步进电机的液压伺服系统挺新颖,学习了!也不想买气动的阀岛,就用管道连阀和缸吧!(不考虑响应速度和美观,用阀岛的作用是美观吧?)总之非常感谢,我会考虑您的建议!

网友:
直接用气缸太不稳定了。
可以气动气马达+螺杆。
气动螺丝批只有几百块。

网友(点评):
谢谢!是一个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看来您是专家。

我现在的想法是:

专家不敢当,13年的毕业生而已。有所谓的行程可读气缸(测程缸),缸盖那里有传感器,活塞杆上有磁栅/光栅等。缸盖那里的信号线可以直接接PLC或者自带显示屏,这样就避免了楼主安装光栅带来的虎克铰问题。阀岛是为了统一控制,安装接近底座缩短管线长度。如果使用分立式阀布置的话,那么阀与缸、阀与阀之间的管线连接会较长,较乱,由于空气的可压缩性管线中残留的空气会产生过冲、延迟、响应等一系列问题。楼主预算有限用普通缸普通阀只是为了练手算法的话,也可以,不过管线的长度一定要控制好,尽量通过阀的中位机能把管线中的高压空气放掉,不知楼主气缸的行程及缸径,有必要的话气缸接口那里还要布置快速排气阀,可能气路会略微复杂。楼主大作完成之际一定发帖以饱众人眼福,祝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点评):
收到,中肯的建议,谢谢!

网友(点评):
现在模型中的气缸行程是500mm

网友(点评):
研究文献,Stewart平台,必须用一个2自由度虎克铰、再用一个3自由度球铰,我现在的想法是通过导杆限制缸的旋转,解决自己安装光栅尺的问题

网友(点评):
从你那学习了行程可读气缸,挺好,不用我自己加光栅尺改装了

网友(点评):
有不回转气缸,活塞为椭圆型,这样你就不要导杆了,也有带导杆的气缸,500mm的行程在气缸的两接口那里要加快速排气阀。不能把气缸当低压液压缸用,密封件对流体的兼容性不同,行程终点缓冲方式也不同。

网友:
你这个试验用的,可以把气缸通低压油,当油缸用啊。

网友(点评):
我会考虑的

网友:
还不如把方案优化好,再拉点赞助,东省西省的,省出来的东西还是你想要的吗?只是个建议,不必当真

网友(点评):
经费不好弄呀

网友B(2015-11-18):
用步进电缸做就可以了,然后用虎克铰就可以,不用再加什么旋转自由度,那个是虚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步进电缸做就可以了,然后用虎克铰就可以,不用再加什么旋转自由度,那个是虚约束

您知道虎克铰从哪里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