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并移动的丝杆,在抽真空情况下如何保持润滑油不漏出?

楼主(2015-06-05):
最近我们在设计中发现如下问题,旋转并移动的丝杆整体放到一个大容器里,正常是一个大气压。因为设备运行要在真空情况,我们必须将大容器抽真空,问题来了,丝杆的润滑油也被吸出来。见下图

请大侠支招,如何避免润滑油外泄?多谢。。。

网友:
米思米有自润滑丝杠,螺母那里有一块多孔聚氨酯,孔里填充润滑脂。还有待塑料润滑件的丝杠螺母

网友A:
这个要看真空度了吧,在真空下,不是会被抽出来,而是这个润滑油会污染真空环境的,要是要求的高的话,可以考虑将丝杆或螺母或者是全部给镀上MoS2,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B:
采用固体润滑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真空度了吧,在真空下,不是会被抽出来,而是这个润滑油会污染真空环境的,要是要求的高的话,可以 ...

你好!大侠 可否镶嵌MoS2?因为是高负载(丝杆推动100吨左右)情况,如果换成梯形丝杆,不知道MoS2能耐温多少?(主要担心摩擦系数的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固体润滑剂

你好!大侠 你觉得什么样的固体润滑剂合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大侠 可否镶嵌MoS2?因为是高负载(丝杆推动100吨左右)情况,如果换成梯形丝杆,不知道MoS2能耐温 ...

MoS2就是一种固体润滑剂,这个不能用镶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2就是一种固体润滑剂,这个不能用镶嵌的啊!

你好,大侠。这样的话也只能镀上MoS2,可是问题来了,在高摩擦力的作用下,镀层会不会脱落呢?

网友:
目前来讲,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了,这个成本还是很高的,就我个人了解:国内镀的还不多,都是国外在做

网友(点评):
说得很实在,目前也很难再找到更好的方法了。 有这方面的国内电镀厂家,请帮忙介绍,谢谢~ 我Q2710-599-224

网友C:
建议采用防护套方式。即螺母上下各加一段可伸缩的防护套,将螺母丝杆封闭在防护套内,润滑油脂被封闭在防滑套和传动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采用防护套方式。即螺母上下各加一段可伸缩的防护套,将螺母丝杆封闭在防护套内,润滑油脂被封闭在防滑 ...

网友:
先确认一下真空度吧,真空度不太高的话,是有相应润滑脂的,MoS2可不是电镀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