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RC20左右的硬度用什么刀片车

楼主(2015-06-05):
要保证光泽度和效率.
另外走刀的各种参数是多少?谢谢!在线等.

网友:
毛坯材料?直径?加工量多少?光洁度要求什么标准?什么设备?

网友:
普通硬质合金完全可以胜任,具体加工参数可根据包装盒厂家提供的参数合理调整

网友:
精加工的话。PVD涂层的硬质合金刀片是不错的选择。各大牌子都有。注意要挑断屑性能好的...

网友:
开粗可以用硬质合金涂层材质,精车选用金属陶瓷材质,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王生 137 1214 5729  Q:1051859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