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看看此处怎么个驱动方式,不采用电机。

楼主(2015-06-05):
不采用电机这种形式,各位老师帮我看看。

楼主:
尽量还是用气缸

网友A:
市面上可以买到摆动式气缸,可以达到喷淋摆动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可以买到摆动式气缸,可以达到喷淋摆动的目的

在气缸上装链轮带动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气缸上装链轮带动可以吗

没有问题,或许根据它的工作状况,还可以采用直接驱动的形式。

网友:
旋转气缸竖直装,气缸上装齿轮,轴上也装,两齿轮配合

网友:
结构还是那样子就是换地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