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根断销轴说起

楼主(2015-06-05):
这跟销轴连在液压缸上,每天动作的次数不超过20次,也就运行了不到一个月,断了20-30根(多台设备),比例大概是10%-15%吧,肯定是质量问题无疑。材料是大钢厂的。
我把这些销轴用拉杆箱,从飞机运回单位,单位质保部门也找了一家单位给检测,回复的结果是合格,也没见到什么质检报告。
后来供应地销轴,拿出去做热处理了,水淬火改为油淬火,后续销轴没再断,就这样不了了之。
我在设计部门,设计也仅仅是计算一下强度够不够,安全系数够不够;工艺制定工艺路线和参数,具体执行是生产,检验是质保;
但凡出了质量问题,质保也是糊弄了事,也没见质保、工艺、技术联合分析出报告的。
我说的不是小厂子干的事,这是年产值10亿-100亿,几个行业内大厂都在犯得错误,就是对生产流程不严格监管,质保就是混,从不分析,也无从进步,经常是在试错。
我想问各位看官的是:
1)你们单位的来料是否都有大厂出具的材料质检报告
2)你们单位是否对来料进行成分检测,金相分析,拉伸试验测试
3)你们是否对加热炉的温度进行监测,加热的温度是否在工艺规定的温度范围,加热时间是否严格控制
4)淬火的介质是什么?油、水、盐水?淬火介质的温度是否监测,淬火的池子是否有搅拌装置,是否有循环装置
5)淬火后的工件的硬度是否抽检,是否检测销轴的表面质量
6)镀锌前是否进行酸洗?
7)镀锌后是否有去氢处理措施?
8)上述是否都有文件记录,是否都有记录可查
9)销轴出了问题,是否进行详细的检测,材质、金相、硬度、强度检测,出具详细的分析报告
10)您的销轴测试冲击功了,有相关的指标要求吗(这是我临时加的,刚翻了老外的分析报告,老外很看重这个指标)
欢迎拍砖,也请各位高人,长辈侃侃而谈
据我所知,现在很多单位的技术人员不玩全流程,上述流程多数设计人员画一张图就拉到了,后续的生产流程,生产部门是差不多,质保部门能保证你的尺寸合格就不错了
第二楼附上图纸和断裂销轴的图片

俺上面列的10条,你所在的单位能执行几条?

不监管质量,总是差不多的水平,不深刻分析失败的原因永远难以进步。

俺在14楼还贴了一张同样材质,同样水淬,但是加了高温回火,是调质工艺,但好像调的不怎么样;直径110mm销轴的老外实测数据,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

补充内容 (2015-6-7 19:05):
我列了加工过程的10条;按998说的,从铁矿石到生成棒材,这中间可能也会有10条以上大钢厂在糊弄,钢水的纯度,轧制的温度,冷却的速度,等给你对付两条,出来的钢材就比德国差了好多

楼主:
断轴和图纸

楼主:
欢迎@2266998  @xlf63  @害怕伏枥  @LIAOYAO 大侠们拍砖,指导

网友(点评):
从照片中的拍摄角和取景处理便大胆猜测楼主不熟悉对断轴的分析。可以借由本帖讨论后改善这部分的弱项。。

网友:
请将第一张照片再重拍,画面就只要圆断裂面部分,一张俯视拍,一张相机斜角30~45°角拍摄。

请尽量保证能看得清断裂面的纹络。

楼主:
这是3年前的事了,重拍照片已是不可能了,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国内的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你一个设计人员管得了这么多流程吗?
这都是几千人的大厂子干的事,大家都不追根求底,都在遮掩,无奈啊

网友(点评):
俺还是这个观点,别人咋样是别人的事,只有强化自己才关乎自己,另外要感谢那些混事者,这样才使得俺们的竞争压力木有那么大。^_^

网友(点评):
做好自己就行,就是句话,别当真

网友:
这就是998大侠说的——
“你看玩工业的人很多,真玩的有几个?!”

网友A:
俺的判断木有 998 老师精确。

5#照片看,局部(左上)受冲击,导致疲劳后脆断,但不是全部都是脆断,右下是剪切断裂。从这里推测冲击工况蛮大的,3#照片磨蚀纹可以辅助得证。
淬火后的组织还算正常,受冲击疲劳后组织逐渐粗大化。需要确认销与孔的配合是否已经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判断木有 998 老师精确。

5#照片看,局部(左上)受冲击,导致疲劳后脆断,但不是全部都是脆断,右下是 ...

我也学习过失效分析方面,三种:过载、疲劳、脆断。
也培训过,知道什么韧性酒窝,贝壳标记、冰糖状等,没看过电镜图片,
对学的这些失效分析也印象不深,也没有进行过相关分析。
仅仅不到一个月就断了,循环次数最多也就600次?疲劳的可能性不大。
我的感觉,只能说是感觉,用的水淬火,销轴也比较细,可能是淬偷了,淬火后硬度高,心部没有韧性了,属于冲击载荷后的脆性断裂;
因为没有硬度记录,也没有金相图片,只能是一种猜测;
后来换了热处理的介质,改为油淬火后,淬火的硬度降下来了,心部还保持着韧性,所以后续的销轴没有问题。
欢迎拍砖。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关键点也在热处理工艺的问题,水淬火跟油淬火的区别。我搜索了下资料,大体有一些了解,下面帖子我贴出来,你们看看,说的是不是合理。

网友(点评):
你比俺还幸福啊,还受过培训,俺都木有这些机会,相关知识都是从痛苦实例中去学习得来。

网友(点评):
一个ppt,一个小时培训完了,平时也没什么分析应用的机会,用不了两周,全都是空白了;现在发现分析失效的实例最能进步,但是没看过电镜,没看过真实数据,没看过原始记录,进步也是很难的

网友(点评):
没看过电镜也是俺的不足处,看金相图可以更深入学习知识。

网友B:
为什么合金钢用油淬火,而碳钢用水淬火?
     淬火过程中产生的内应力有:相变应力和热应力。碳钢的过冷奥氏体稳定性比较低,只有用水淬(冷却能力强)才能保证它有足够的冷却速度,以避免发生奥氏体提前分解而得不到马氏体;而合金钢一般过冷奥氏体稳定性比较大,用油淬就足以保障马氏体转变的发生,如果用水淬的话会导致钢的内应力过大而引起工件开裂/报废,用油淬冷却速度较慢,热应力也较小一般不会引起工件开裂/报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学习过失效分析方面,三种:过载、疲劳、脆断。
也培训过,知道什么韧性酒窝,贝壳标记、冰糖状等, ...

30CrMnTi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σb (MPa):≥1470(150)
伸长率 δ 5 (%) :≥9
断面收缩率 ψ (%):≥40
冲击功 Akv (J):≥47
冲击韧性值 αkv (J/cm2):≥59(6)
硬度 :≤229HB
金相组织:回火马氏体

从以上数据得知,图纸要求淬火到45~48 HRc 这硬度是高了,应该是要调质后氮化或渗碳来强化表面硬度。
由楼主告知的 “水淬火改为油淬火” 也能说明是韧性不足冲击值低。

网友(点评):
说白了,猜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是我上面列的9条,很多单位都是失控的,外企是通过一套表格或流程去控制,我们是放羊,是试错;可能用盐水介质淬火也可以,但是哪盐水整年都不换,也不搅拌,也不循环

网友(点评):
做好自己本分先,有余力时再去协助其他部门做整改,这要劳心劳力耗时间的说,俺干过。

网友(点评):
您也贴了30CrMnemonicTi的材料特性,比如抗拉强度您亲测过吗?屈服强度您测过吗?不要简单看数据,要看实际数据,实际数据达不到上面的数值,国外企业是看综合指标,人家还看冲击功

网友(点评):
俺木有条件去直接测试,只能从手册里查数据来参考。俺对轴销的选材也是重视冲击功值,这在实用上直接影响寿命。

网友(点评):
看看大家都开始打马虎眼了,也许你们单位没用过30CrMnTi,这种可以原谅;但是很多单位用有些材质,而从不亲测成品的力学特性,技术人员只是按手册走,是很可怕的,实际数值往往低于手册值不少

网友(点评):
这不关乎打马虎眼之事,而是现实条件不足,这类测试都要委外处理。国产料+国内热处理=实际数值低于手册值不少,这是可以肯定的。因此选材时便要将这些因素考量在内。

网友(点评):
我在14楼贴了老外做的实测值,比较真实的数据;很多大厂都有拉力试验机吧,况且很多本地都可以找到第3方机构测试,出具报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合金钢用油淬火,而碳钢用水淬火?
     淬火过程中产生的内应力有:相变应力和热应力。碳钢的过冷奥 ...

因为合金钢的淬透性比碳钢好(各种合金元素的综合影响),另外合金钢对应力集中比较敏感,水淬过冷度较油淬大,产生淬火变形和应力都较大,所以合金钢油淬,一般碳钢水淬。(个人愚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俺的判断木有 998 老师精确。

5#照片看,局部(左上)受冲击,导致疲劳后脆断,但不是全部都是脆断,右下是 ...

同意七楼说法,左上角的确是冲击后产生裂纹的源点,隐见裂纹放射性扩散痕迹

网友(点评):
我再追问一句,像这种低循环,同样材质,销轴直径换成140mm,你说用什么介质淬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同意七楼说法,左上角的确是冲击后产生裂纹的源点,隐见裂纹放射性扩散痕迹

首先140的直径不管什么方法淬都是淬不透的,当然也没必要淬透,芯部材料基本对增加承载能力没啥用,可以说成应力的趋肤性吧,30CrMnTi在H值最高的油中淬火,其临界直径最为28,在H值最高的水中淬火,其临界直径最为47,水淬的硬度也较高,耐疲劳性会好些,优先选择水淬吧。

网友(点评):
对于粗销轴,油淬火肯定淬不透,结果很可能是销轴弯曲;如果完全用水淬火,对于淬火温度不控制,淬火介质不搅拌,不循环,销轴照样会出问题,照样会脆断了,我们也遭遇过了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前面说的不完整,粗的是调质,淬火后还要回火;但是对于淬火、回火的温度不严加控制,销轴还是要断

网友(点评):
淬火讲究个过冷度,如果不循环,过冷度就没有预计的大,其结果是淬火深度小。

楼主:
附上同样30CrMnTi材质,同样是水淬,直径110mm销轴的老外的对比报告;
当然老外还做了材质成分的对比分析,咱就不贴了;老外还是很看重冲击功的,也就是说老外还是很重视冲击工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首先140的直径不管什么方法淬都是淬不透的,当然也没必要淬透,芯部材料基本对增加承载能力没啥用,可以说 ...

楼主这个销轴既然在有冲击的情况下工作,为什么不用调质,这材料淬火后表面主要是低碳马氏体,芯部是铁素体+珠光体,调质后相当一部分材料应该是托氏体,承受交变应力和抗冲击能力应该不淬火好啊,难道是为了节省成本?

网友(点评):
40的销轴有冲击,140的销轴以静载为主;我刚才说漏了,没写调质,实际情况是,调质也没严格控制各项温度,冲击功还是很差的,有数据为证;实际中,车间敢不给你回火,直接就镀锌了

网友:
这就是太脆了嘛,处理得到的硬度太高了,导致韧性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销轴既然在有冲击的情况下工作,为什么不用调质,这材料淬火后表面主要是低碳马氏体,芯部是铁素 ...

不知道帮楼主做热处理的是什么厂家,如果真如楼主所说车间感不回火直接镀锌交货,中底碳钢还好,碳含量稍高那不是嘎嘣脆!这样厂家只能说是无良了。

网友:
淬火讲究个过冷度,如果不循环,过冷度就没有预计的大,其结果是淬火深度小。

网友:
海德堡的印刷机用了二十年,没修过,安装好,试机后就开工。中国的印刷机便宜,越南佬就是不买。他说,中国货一年修好几次,买过来就是废铁。

网友:
要不8爷怎么说,全程监控,什么都懂。但是除了他,还真没几个什么都懂的,所以就不能全程监控,只能听天由命。

网友(点评):
的确是这样.整个流程,只要有一处断链,这够受的.

网友:
设计生产都有责任。
图纸含糊不清,生产随意而行。
换个穿鞋的就节约好多好多了:@

网友:
很多公司是这样的

网友:
呵呵,大侠,水淬油淬只是表面现象。你所认为的脆,只是宏观表象同微观表象不匹配造成的。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吧,大侠公司的销轴淬火前是什么状态?淬火后晶粒度能到多少?30CrMnTi不含V这样的细化添加金属,本身没有细化能力。Cr提高淬透性,也加剧淬火应力形成。但本质上来说,这种含碳量量下,还不足以形成透镜马诱发高脆性。反而是经过正确的热处理工艺,不仅能保证足够的强度,亦能保持相当的韧性。宏观上讲,测量的方法是缺口冲击韧性,微观上说,可能只是你材料断裂韧性低。前者你拿去实验室测一下就有了。后者,没有大量的数据和经验积累,你无从判断起。简单的说,考察低碳钢的脆性断裂,特别是宏观状态无法解释的脆性断裂,本质上都要考察起残余奥氏体带来的显微组织裂尖前沿的塑性。裂尖前沿钝化程度越高,整体微观塑性越大。在一定程度上才能与宏观韧性匹配。

网友(点评):
您对材料理解的比较深,您说的有些东西跟老外的分析基本是印证的;对于粗销轴和细销轴的热处理还是不同的,细的可以油淬,粗的需要调质,但都要控制好各个环节的温度,时间,冷却速度等

网友(点评):
金属热处理,工艺、方式都服务于最终的晶态。也就是你最终要求达到哪个组织状态。而不是单纯的硬度强度韧性。组织不同,工艺和各控制环节就都不同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这个事了,这个是结构件存在加工缺陷,看你这轴也是批量的,热处理出问题了

网友:
哈哈哈
看来都跟俺这土鳖一样玩
不算
凭感觉,不行就换,试一试再说
10元不行换20元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CrMnTi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σb (MPa):≥1470(150)

从前辈给的数据看,这个牌号都快算的上是高强钢了。明显是疲劳断裂。水淬后,是板条马氏体,或者贝马双相,拉伸强度很高,缺口敏感性高。而且看图片,销轴表面粗糙度也不是很好。油脆后,也有这个风险,只不过心部强度低些,韧性高点。

网友:
我是做轻工的,这方面都没有。来学习下

网友:
涨姿势,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都是大虾。。

网友:
呵呵,这种事情发生在正常的公司,都会彻底分析清楚的,不知道为啥要混
我以前那个外企,不要说发生断轴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点了,就是表面有色差之类不影响使用性能的小问题,也会向供应商要完整的质量改善报告的,没有就不能生产

网友(点评):
大批量的公司,我估计也没人敢混‘;小批量的,就很难说了,年产值几十亿的不是小公司

网友:
真能象楼主列举的那样条条都做到的话,我们的工业一定会逐步上升到德国的水平,但可惜目前。。。。。。

网友:
怪不得40Cr都用油淬火呢!

网友:
考虑换材料。。

网友(点评):
还准备换什么材料啊?

网友:
对于公司重要的销轴类零件,可以实施重要轴类流转工艺卡,每一步都要有人签名。我们公司的重要轴类零件都有比较全的书面记录检验卡,一般粗车后经过100%的超声波探伤,调质或其他热处理工序都要规定特定的加工余量后,检完几个点的硬度后再进行UT探伤才能进行精车,再质检尺寸,最后还要进行MT探伤,才入仓。不过中间检验的硬度,也只能仅仅的检验硬度,事实上要实现轴内部金相组织结构才是本质。硬度合适只能表示表面加工性能是否优良。不知道楼主的公司有没有探伤环节,有可能是原材料内部有缺陷,或热处理造成,表面有裂纹等。

网友(点评):
很严谨的企业,估计您公司的批量不大

网友(2015-09-15):
严格上这些必须要做

网友:
但一般厂家只要能做1/3已属不易

网友:
这就是国内与国外质量差距的原因

网友:
没办法,大环境所致

网友:
又增加了不少知识

网友(2015-10-15):
看来还是得补补热处理工艺啊

网友(2015-12-01):
我曾经也是在一家所谓国内龙头的大公司做技术,当时设备上有一根传动的轴,也是出现断裂现象,第一起发生后以为是偶发,后面又发生多起,然后销售、服务就指责设计问题,后来要求对断件做镜像、硬度等检测,尼玛报告上明显芯度硬度不达标,质检的非说合格了,非让改设计,确保不会出问题。。。后来估计是他们跟厂家沟通了,热处理比较重视了,基本也就没有问题了。唉,楼主说的那10条,不是做不做的问题,估计公司里还没几个人能给出具体的要求吧!都是混混设计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0CrMnTi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σb (MPa):≥1470(150)

你说的渗碳,然后再表面高频?

网友(点评):
俺还搞不清楚层主是怎么看帖与理解的,从1#~10#帖子与点评都木有出现“高频”字眼,难道又是按道理、我以为、人家说。。。

网友(点评):
我误解了你的意思,你说的“按道理,我以为,人家说”这些方式当然也是不可取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负责人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渗碳,然后再表面高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渗碳,然后再表面高频?

我误解了你的意思,你说的,“我认为,听听别人说……”,这样的方式当然也是不可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140的直径不管什么方法淬都是淬不透的,当然也没必要淬透,芯部材料基本对增加承载能力没啥用,可以说 ...

芯部位置剪应力最大!

网友:
家里是做机械密封,我是新手,在初学阶段,是小公司人也不多,钢材一直从老客户那里进货,质检报告,材质分析只看过一次,切割后淬火,温度检测全凭有经验的师傅把关,没有检测,看了这几个问题我也会尽量按照办理的

网友(2024-03-20):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哎,糊涂神糊涂庙。感觉从原材料到设计到生产、装配、调试一系列都是没规没矩没能力,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群里的大虾是懂的,还有多少不懂的,画个图就是工程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的判断木有 998 老师精确。

5#照片看,局部(左上)受冲击,导致疲劳后脆断,但不是全部都是脆断,右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