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塑胶零件应该如何成型

楼主(2015-06-05):
这个是推车上连接方通的一个把手座,请问各位高手,这个塑胶件要怎么成型?

网友:
  应该是注塑成型。

网友:
开模具上注塑机

网友:
件少的 直接 用一块塑料加工

网友:
数量少就直接加工,数量多就做个注塑模

网友:
注塑吧!量少的话,不可能开模的,机加工吧!抽壳特征可以忽略了,直接加工那个孔!

网友:
上次做的磨具一点都不好啊

网友:
把孔改成通孔可能好加工,
浇注成型,难道还能自由锻?

网友:
注塑做不了,吹塑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总算有个明白人,很多人连图都没看懂

楼主:
这个东西使用的量不大,我是想用赛刚直接做机加件

网友:
注塑芯部太麻烦,吹塑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主怎么不说说该塑料件的中空程度,还有下部是有封死的,还是通膛的

网友:
如果做个样品看看的话,做RP成型。如果量有的话,开个软模注塑成型。

网友(2016-09-26):
居然那么多人说那是个孔,明明是空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