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轴问题求教

楼主(2015-06-05):
提升机传动轴,断裂位于轴承位,轴径150,传递转矩25KNM, 2004年设备投产,今年断轴,照片和金相见下图,请各位帮忙分析,@2266998 ,拜谢!

网友:
先占个沙发,准备听课

网友:
好的前排位置,坐等老师的到来。

网友:
过来听课,楼主是不是要把轴的材质、使用环境,什么的说一下?

网友:
25knm,这么大的扭矩?什么材料的啊

网友:
都运行11年了。。。

网友:
金相也没找到初始崩溃点的位置,崩溃发生后期应该是纯剪切滑移。
边缘有晶粒细化,是否可看作轴承结合处有高温?轴承与轴有滑动摩擦产生变相以上的高温?
热处理都是念书出来后没用过,纯粹是抛砖引玉。

网友:
以前我在维修电机的时候经常遇到断轴,发生的地方也是在轴承安装的轴肩部。当时没有具体分析过原因,因为有活干公司很高兴的。

网友(点评):
做维修,最希望发生这种事是吧?

网友(点评):
领导最希望,我得想办法把他接上,还得保证半年内部出故障。

网友(点评):
最好换新的

网友(点评):
传说中的奸商!

网友(点评):
没有厂商不是奸商,至少现在未见过...可能是不做奸商的下场就是破产吧....呵呵

网友(点评):
之前的公司专业做维修的,换新的不现实啊。

网友(点评):
LZ发的照片,我之前碰到的几乎都这样。

网友A:
是不是热处理做得不好导致的?

网友(点评):
2004年设备投产,都运行11年了,还怀疑热处理做得不好。

网友:
占座,听讲。

网友:
有可能工作时,载荷一瞬间,全部压在这个轴上了

网友:
坐等 方法

网友:
怎么都是来听课的,我也标记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什么材料啊,45#强度条件计算出来才26.9kN*M,你都用到25了,还用了11年

补充内容 (2015-6-8 09:00):
点错小数点了,应该是269kN*M

网友:
前来学习,听讲!

网友:
都是来学习的?楼主@下版主 或材料大侠们

网友:
学习一下,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算下来,切应力到了37.7MP,远远小于45钢的许用切应力。用了11年,应该是疲劳了。

网友:
占座,听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热处理做得不好导致的?

一个轴运行了11年,热处理不好,你真敢猜测

网友:
从断口形貌看,轴属于疲劳断裂。原始裂纹发生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断口都发生了锈蚀。由于已经运行了11年,材质和热处理都不应该有太大的问题,估计断裂是由于局部应力集中引发的。断裂部位是否处于变截面处?

网友:
过载造成的断裂。改进防尘密封,保证润滑。

网友:
我也是坐等高手过来解决!

网友B:
提升机。我这里用的很多,不过,小弟才疏学浅,提升机都还没用那么长时间,我毕业也没那么长时间,以下讨论纯粹臆断,旨在抛砖引玉,不对之处请大侠们多多教诲。
1.看照片你是减速机直连提升机机头?轴承位置的受力比较复杂,轴在这个位置承受交变弯曲应力。就相当于来回的折来折去。轴承位为了定位,很可能还有轴肩,造成应力集中。悬置在轴上的减速机更加巨了交变弯曲应力。
2.提升机在开机时如果斗内有料,开机瞬间是一个过载的过程。直到有一部分料越过头轮并倾倒至出料口,提升机的链条或者皮带达到一个匀速,提升机才转入低载状态。很多提升机是不允许带料开机的。
3.看照片你这个提升机的工况比较恶劣,周围满是尘土。可能没有配收尘器或者收尘效果不好。含尘污物夹杂在轴承的密封盖内,时间长了会形成一种比较硬的物质,对这个位置的轴有磨蚀作用。更加剧了应力集中。
4.从照片看裂纹已经很长时间了,甚至最后剪断的亮面的面积也就1/5。常规来讲,能剩1/2就该断了,或者大部分工况,只要有一点裂纹就迅速扩散,然后断裂。看来是你这个载荷其实很小。也许这个裂纹在这11年中一直存在并缓慢的扩散。这么说也不排除热处理有问题的可能。

推测原因:1.操作不当,经常带料开机,或有其他过载现象。2.轴在出厂时有缺陷,未做探伤。
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大型减速机、大型联轴器、大型传动轴经常断。大多都是因为制作工艺不严谨,锻造、热处理等工艺没有试验研究,公司没有自己的实验室。我们维修进新轴一般要探伤报告。

网友(点评):
第1和第4点,显水平!

网友:
用了11年现在光断,位置还在已发生剪切的轴肩位。首先应检测安装位置问题。

楼主:
@2266998 八爷,断轴的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升机。我这里用的很多,不过,小弟才疏学浅,提升机都还没用那么长时间,我毕业也没那么长时间,以下讨论 ...

感谢大侠的分析!

网友:
应力集中、疲劳断裂。
楼主,画 整个阶梯轴截图上来看看

我算得最小轴径159MM(希望没算错)...居然用了11年,我也是醉了

网友:
有人呼8爷了,我也帮忙呼一下。帖子能回复到现在,看来确实有人在学习。请8爷赏光。
@2266998 @zerowing

网友:
疲劳损伤,瞬间负荷增大断裂!

网友:
图纸没说硬度,加工方式就有好多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升机。我这里用的很多,不过,小弟才疏学浅,提升机都还没用那么长时间,我毕业也没那么长时间,以下讨论 ...

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