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结构优化一般设计到什么?

楼主(2015-06-05):
对一个已有的传动结构,怎么对它进行优化。 有没有什么优化的好例子参考下

网友:
上个图什么的看看

网友:
优化有很多方面,比如降成本,提高性能,方便加工,方便装配与维修,这些都是优化。比如,我在不增加电机功率的情况下,把加速度从0.6G提高到1.2G,速度从60米/分钟提高到120米/分钟,成本没有上升,性能提高一大载,这就是优化的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化有很方面,比如降成本,提高性能,方便加工,方便装配与维修,这些都是优化。比如,我在不增加电机功率 ...

请问有没有 优化设计的案例资源来学习下的

网友:
设计优化?减重算不算?加重算不算?增加产能算不算?减少产能算不算?增加精度算不算?减少精度算不算?改变机构的驱动方式算不算?

只要是有目的的更改设计,都属于优化吧。

不知道目的,就无法说该怎么优化。

比如,花键轴就改成光轴上开一个键槽,算不算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