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表面硬度与疲劳的问题

楼主(2015-06-05):
对红线部分不是特别理解,以前做阀杆的时候表面镀硬铬,硬度都比较高HRC55-65左右 ,精磨后粗糙度大概0.2-0.4,阀孔为ht300的 粗糙度大概0.4 ,实际与这个好像有点出入。是否阀杆不需要那么高的硬度? @2266998

网友:
物极必反的道理

网友:
表面硬度提高,一种是热做,一种是冷做,

热做,马氏体是增大体积的,在表面形成压应力,冷做有相似功能,表面的压应力状态,有利于提高疲劳寿命,避免早期细小裂纹或延缓出现的时间,

而冷硬过度,形成‘白口组织’,这种组织,对疲劳寿命是有影响的,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1、冷作,常用的手段是喷丸处理么?2、冷硬过度形成的“白口组织”,在金相上到底属于什么呢?查了一下没查到

网友(点评):
冷做,喷丸滚压,我毕业就要干这个。热做估计感应淬火。马氏体膨大有压应力,与稍低于硬化层的地方拉应力平衡。拉应力大了裂纹扩展。这个白口,是断裂前与大气隔离所致。白口就是裂纹产生点。

网友(点评):
压应力一定程度上抑制着"挤入""挤出",从而避免的早期的小裂纹

网友:
冷硬产生内应力,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强度,刚度,但内应力过大,就产生了破坏,降低了抵抗破坏的能力

网友(点评):
刚度怎么能增加?

网友:
二楼说得对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
这些文字就像中医一样 你要去计较 会被绕晕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你这是什么老书上的了?

网友:
好高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