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该旋压件的讨论

楼主(2015-06-05):
带轮图纸

带轮图纸
附件是一款多楔带轮的旋压件,经过调试旋压出来中间涨径严重大概在0.5mm左右;齿上1.9的隔断劲在旋压过程中内壁会产生严重的折叠现象,初步判定发生涨径的原因是由于旋压芯模内未加排气孔导致在旋压过程由于气体的膨胀导致涨径。1.9隔断劲处折叠个人感觉是由于旋轮在进给内壁材料上下流动导致的。以上两点只是个人的看法;求教各位大神看有什么好的建议没。非常感谢!

网友:
密集恐惧症

网友:
标注有公差了 怎么不把后面第二位小数调零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2016-03-29):
1.现有的工艺决定,1.9处肯定会出现折叠缝,解决不了,客户一般都会认可;
2.旋压多楔轮齿外径呈腰鼓状比较常见,齿越多,直径差越大;但是一般也都能满足齿外径公差(一般是1.0mm),若如公差较严,可以通过刀具做一下补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