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伤害搭子的情况下,怎么安排加工工序

楼主(2015-06-05):
如图所示,各位大侠,看看在不伤害搭子的情况下,怎么安排加工工序,主要是车工方面,其它孔位什么的不用考虑。

楼主:
说明:上图六个螺纹孔所在的面需要平整,然后需要扎一个密封圈槽,最后加工一个8mm凸出的止口

网友A:
这个工件毛坯是铸出来的么?

网友B:
先加工槽,直接加工到尺寸,然后以槽为中心向两侧加工平面和止口

网友:
制作工装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件毛坯是铸出来的么?

是的,先铸造,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加工槽,直接加工到尺寸,然后以槽为中心向两侧加工平面和止口

不用换刀吗,估计至少应该要换几次刀吧

网友:
零件图发出来啊,不然别人怎么知道加工要求,安排工艺呢?

网友(点评):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哈哈,抱歉,这个东西是目前的方案,想着确定了工艺再进行出图加工的,不然标注岂不是不伦不类

网友:
这么简单的活,还担心人家加工“不伦不类”,自己心里没底就直说好了,没图纸,看3d和描述,一把刀就搞定!

网友C:
哈哈,这么简单的工件,还拿到论坛求助。我的天,你们公司的工程师真的是像八爷说的在喝茶,上网吗?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
先车里孔,以里孔定位做外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换刀吗,估计至少应该要换几次刀吧

如果加工余量小的话,可以不用换的,一把槽刀就搞定。
也可以采用Z向进刀法,最后X轴走刀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加工余量小的话,可以不用换的,一把槽刀就搞定。
也可以采用Z向进刀法,最后X轴走刀光一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么简单的工件,还拿到论坛求助。我的天,你们公司的工程师真的是像八爷说的在喝茶,上网吗?

哈哈,我不知道八爷是谁,本人资历尚浅,还需要努力学习,喝茶嘛真没有这个空。
因为这个活拿到车工那里,车工说不好加工,需要换8次刀,而且比较麻烦!我想了一下不至于,觉得向外走刀就应该可以搞定,但是还是想听听各位大侠的高见,看的出来您一定非常厉害,能否给点高见,谢谢!

网友(2016-03-15):
另一面是啥形状的?我们有个零件跟你们那个有点像,夹外圆车大端面定位面,然后以大外圆端面及外圆定位(三爪夹紧)车褡子一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