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M440变频器如何将电机的实际转速反馈给PLC?

楼主(2015-06-05):
如题,西门子MM440变频器如何将电机的实际转速反馈给PLC?知道变频器有捕捉电机实际转速(频率)的能力,但是如何将这个值反馈给PLC?是否可以反馈给PLC~~希望前辈给出解答~~

网友:
有吗?有这个功能还需要编码器干什么?

网友:
通过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4~20MA,反馈到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数值为0~27468 ;  然后通过0~27468 对应0~50HZ; 计算出变频器的反馈频率H ; 最后通过电机的铭牌知道电机在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转速N1; 最后通过比例关系:N2=N1/50*H 就可计算得出电机的转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