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机械设计的初级阶段是否大家都回有这样的毛病

楼主(2015-06-05):
虽然毕业将近三年了,但真正做设计工作才5个多月。这期间发现自己画图的时总爱有个毛病。设计东西总爱设计成可调节的。比如留长孔等。自己总是担心如果尺寸定死了,会不会做出来有误差装不上怎么办,其实有时真的是没必要留成活的,但自己心里总是没底,因为这是没少挨批评。自己总结了一下,还是自己的基本功不扎实,经验不足所致。唉不知道这个阶段要多久才能渡过。各位设计老手,当初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对加工方法不了解,如果设计的时候,就考虑零件是怎么加工出来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其实楼主是加工工艺出身

网友(点评):
哈哈。居然有人还能知道我,真是欣慰啊,说起来真的丢人,感觉两年的工艺生涯对自己现在的工作帮助真的不是很大。非标设计,讲究的是速度。图纸可以随便画,到时自己下去知道安装,唉还得适应一阵啊

网友:
我也是,我毕业2年多了,现在属于在现场操作,很多时候打眼什么就是想多下去几个毫米 ,怕客户装不上,

网友(点评):
做加工的,必须得严格按照图纸加工。如果有疑问,可以问设计者,设计者修改签字后方能按照修改后的图纸加工。擅自不按图纸加工,这是加工大忌

网友:
需要调节的地方才用长孔,不然没必要长孔,长孔加工成本高。

网友:
我现在设计 也是这样,没底啊,是经验不够啊。。。。

网友:
留长孔就不害怕了?可调节就一定好??

网友:
螺栓的实际外径,安装过孔的装配余量及孔距设计公差  你先把这几个数据找到了,安装孔的问题你应该就会有底了。然后你去车间走一圈 或者问问老师傅机加设备的定位精度  重复定位精度 你就会心里有数一般安装孔距公差对于加工而言是什么概念了

网友:
我现在设计的时候也是有这个问题,到不至于留长孔,但是总要给外协厂留一些大的余量。不然外协加工回来十有八九是对不上号。。。不是自己公司的人制作的东西品控无法保证,都是老板的关系又不能说的太多。。。唉。。。。

网友:
呵呵 关键还是心里没有底,没有把握对自己做的东西.

网友:
在有用螺栓联接的地方一般都会有一面是通孔。通孔的大小可以根据你想要的精度进行选择。
如果觉得装配可能有误差,那就选用粗装配精度的通孔。
另外,从圆孔变成长孔的过程中,需要更多(而且不是多一点)的加工难度。
我一般只在板件上会用到长孔。

网友:
如果心里没底,那么就给孔距加公差来保证尺寸,安定你跳动的心。

网友:
现在制造业质量控制很关键,国人很随便!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的,刚开始工作就有思维很好的,我这边的新人就没这个想法,做出来的东西基本都装不上。不过都是要看具体情况的,仔细考虑一下装配关系,是不是需要,是不是允许。如果你这个都可以开长孔说明装配加工精度要求的都不高吧?可以的话去看看高精度的设计图纸

网友:
LZ跟我一样,有事留长孔,不行还留备用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