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公差配合等级

楼主(2015-06-05):
从毕业一直辗转在小公司做设计,所以公差标的都很混乱,比如一个定位孔,我一般孔都是标+0.03~-0   那轴就标-0.02~-0.04  ,不管孔大,孔小  我基本上都这样标,我知道这样肯定是不合理的,但是又不知道标多少合适,总觉得配合的越紧密,心里越有底,看了几遍机械设计手册上面讲的,什么工况,用什么配合等级,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使公差标注更合理。还请赐教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
黄云清主编的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讲的蛮详细的   可以先阅读参考下  可能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
和楼主同样的遭遇

网友:
一开始做设计也遇到这个问题,
首先你需要知道设计要求对吧
是过盈 过渡,还是间隙配合
其次在去考虑配合公差,我是CAXA中的图表 有优先配合
网上应该也能查到

网友:
找一本公差与配合的书籍都能有。

网友(2015-07-06):
这种东西像楼上说的一样,书上讲的都有方法,标这玩意需要经验,这就难了。

网友(点评):
能有机会看看正规图纸就会很有启发。

网友:
没什么合适不合适之说,看装配的反应,装配工说合适,就合适,因为公差配合本身也是个实践的活。
考虑到现时我朝工人的素质,你标上差3道,下差为0的孔,车间工人就能加工出个下差为零的孔。所以轴的上差为负2道也对,因为车间工人很有可能把轴加工向上差靠近,如果你把轴的上差设为0,则极有可能导致轴装不上孔。真出了这种事,咱画图的就是第一责任人,你讲什么加工靠中位也没人听。

网友(点评):
工人只能说好不好装,实际用还要看客户。这么搞不现实。

网友(2015-08-29):
还是要不太清晰

网友(点评):
看看书,结合实际画图,多看看同行、老师傅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