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nventor怎么画饭盒之类的模型

楼主(2015-06-06):
用inventor怎么画饭盒之类的模型 以前都是机械设计 现在一个朋友给我个饭盒要我画图 CAD和三维 先CAD 但我个人看咯个人认为CAD画也很麻烦 还不如直接画三维 反正实体模型画出来最好 投影就省的二维的咯 大家能给个inventor思路吗 别的软件我不会 不要建议我用别的 另外这个也不是曲面高要求的东西 inventor我想应该够用咯 有inventor熟悉这方面的能给个教程吗 有视频更好 相关做参考

网友A:
问问陈师傅,但是我感觉你给个图片,基本外形都没有,就这样随意的?还是你只要像个样子?不喜欢像而已!
也不知道你的到底意图是干嘛,要加工,还是只要模型呢?

网友B:
当成钣金画,你就懂了

网友(点评):
这东西可不是钣金

网友C:
画好外形,然后抽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陈师傅,但是我感觉你给个图片,基本外形都没有,就这样随意的?还是你只要像个样子?不喜欢像而已!
也 ...

我说咯很清楚啊 题目就清楚咯 我想具体怎么搞出来 你找个饭盒造型思路给我也行 这些东西大同小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成钣金画,你就懂了

知道啊,只不过是一种参考钣金建模的一种思路
因为这种东西一般凹下去部分壁厚都是一样的,直接用钣金的成型工具做,不知道AIP的软件有没这个功能。
现在用UG了,什么都不说,先来个长方体,开切。。。。。
补充一下,这个制作工艺是发泡后,吸塑成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画好外形,然后抽壳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意不错

这一大类的模型(吸塑成型),无论是什么软件,都是这样建模。所谓“你怎么制造、我怎么建模”。
成型之后的结果,将成为吸塑模具的制造依据。这也是建模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