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造成产品表面划痕的求助

楼主(2015-06-06):
最近做一项目,产品上下料的时候用的是料盘,并且产品的使用面是贴着料盘的面的,由于机器在进出料的及检测过程中要对产品进行移动,因此产品的使用面便被蹭出痕迹,这个是客户不能接受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多次尝试更换料盘材料进行改善,先后用过玻璃(有点涩,会对产品造成划痕)、不钢钢板抛光(会对产品造成划痕)、镜面不锈钢板(效果略好,但不锈钢板本身容易花掉)、镜面不锈钢板镀特弗龙(特弗龙镀上去后为雾面,感觉还不如镜面不锈钢)作为料盘使用,但效果都不理想,仍然会对器件表面造成轻微划痕,目前我个人找不到其它更好的解决方案,不知还有什么材料能更光滑、耐磨、能够不伤器件表面(器件本身很轻)。以下附近上部分图片,望大侠们赐教!

网友:
因为你没写清楚工件的材质,以及为什么要在平板上滑动,以及滑动的方式

我觉得划伤很多时候不是下面的平板造成的,而是平板上的小颗粒造成的,
在这个方面多想想办法,可能采用镜面不锈钢板是可以的,

如果接受成本的增加的话,那么也可以把工件表面做一些硬化处理,例如更换硬度更好的一些的材料,或者表面涂一层UV漆等等

楼主:
感谢版主的提醒,器件使用面的材质有两种,一种是类似PVC材质的铭板贴上去的,这种器件问题要好很多,另一种就是我图片上的那种,听客户说就是喷漆,很容易产生痕迹;另外,划痕的问题,颗粒是一部分,这个可以经常清洁料盘进行改善,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我标层痕的那种,就是器件那个点受力,与盘面磨擦发白的,一时也没招了,所以前来求助。

网友:
盘子上粘贴一层绒布

网友:
料盘表面镀特氟龙还会把产品表面刮花?表面包一层软胶呢?铺一层静电皮?,或者直接用尼龙,高密度聚乙烯,pom等来做料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最近问题已基本解决,就是在盘上贴一层胶布,类似于zthorn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