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磨齿 滚齿设备知识

楼主(2015-06-06):
各位大侠好:小弟我刚进入齿轮加工行业,想请教各位,各种磨齿 滚齿 剃齿设备有哪些知名品牌,以及液压夹具有哪些比较利害的厂家。

比如:磨齿我知道KAPP SU  其它还有哪些利害的呢,
          液压夹具我知道雄克

请大家赐教。

网友:
瑞士Wahli 瓦里
W1000micro 小模数滚齿机
高动态、高精度、八轴数控;
头架尾架共轨显著降低偏差;
中文参数调节界面,免编程;
智能夹紧力控制,严格可调;
开放式接口,用户自我研发;
各种形式种类齿轮皆可加工;
单刀法去毛刺(跨越工件);
多刀设计节约工序提高精度;
刀杆配有支架显著降低震动;
静电式除油雾,节约且环保;
储油箱容量倍增,利于散热;
配备液晶面板,时尚而简洁;
新型全封闭罩壳复合CE标准;
可配接各种全自动上下料器;

瑞士MZ
M663 蜗杆磨床
高刚性,最大模数4;
磨削长度最大350毫米;
螺旋角自动调节+/- 55°;
砂轮自动动平衡;
尾架压力数控调节;
冷却喷嘴自动跟踪;
自动寻找磨削入口;
安全缓冲自动门;
强冷冲洗系统;
可配备灭火系统;
静电式排雾装置。

M667 外旋风蜗杆铣床
中文参数调节界面,免编程;
数控刀架角度数控自动调节;
可横移尾架,适应各种工件;
刀杆配有支架显著降低震动;
静电式除油雾,节约且环保;
配备液晶面板,时尚而简洁;
新型全封闭罩壳复合CE标准;
可配接各种全自动上下料器;
可选刮削功能加工淬硬齿面;

MZ130 齿轮蜗杆复合机
兼顾齿轮和蜗杆,一机两用;
中文参数调节界面,免编程;
数控刀架立卧数控自动转化;
可横移尾架,适应各种工件;
各种形式种类齿轮皆可加工;
多刀设计节约工序提高精度;
刀杆配有支架显著降低震动;
静电式除油雾,节约且环保;
配备液晶面板,时尚而简洁;
新型全封闭罩壳复合CE标准;
可配接各种全自动上下料器;
可选刮削功能加工淬硬齿面;

网友A:
格里森公司成立于1865年,是齿轮技术的全球领航者。产品和服务包括机床、齿轮精加工及检测,另外还提供全球技术支持,供应切削刀具、夹具、备件更换、现场服务、应用开发服务、齿轮设计及检测软件、项目培训、工程支持、机床改造和升级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里森公司成立于1865年,是齿轮技术的全球领航者。产品和服务包括机床、齿轮精加工及检测,另外还提供全球 ...

格里森不错的

网友(2015-07-07):
你去参加个国际机床展,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我们公司是三台霍福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