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1,出工程图时怎么创建自己想的的模板

楼主(2015-06-06):
出工程图时怎么创建自己想的的模板,各位大神,教下

网友:
点打开文件,找到模板所在文件夹,打开一个模板,把您需要的东西都修改好,然后另存为一个模板,注意扩展名。

再在设置里面,把默认模板改为您创建的模板,这样每次一新建图纸,就用的是您的模板。

或者在网上搜索更专业全面的方法。

楼主:
有图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解吗,

图解有点难,自己去看看视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