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本关于机械加工工艺的书籍

楼主(2015-06-06):
关于怎么去完成产品,是可以理解的。师傅叫我编写一下加工工艺流程,一下子没底了,如何写工艺,有什么格式,如何制定。所以请各位推荐一下这类书籍。在此谢过

网友:
这种书貌似没见到过。不同零件不同工艺不同材料都会影响工艺定制,要写成书,也不容易

网友A:
可以参考下,机械加工工艺师手册  第一篇  第四章 机械加工工艺规程制定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还要结合实际的加工条件,否则工艺写的再好,也可能没法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机械加工工艺师手册  第一篇  第四章 机械加工工艺规程制定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实在是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结合实际的加工条件,否则工艺写的再好,也可能没法加工

是的,工艺是图干净,简洁明了。关于零件的加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总结不好,也不知格式如何。所以说工艺好比是你做过零件的总结。

楼主:
再次谢过3#

网友:
《典型零件机械加工生产实例》  机械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