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螺栓,端面冲压三角形,如图;

楼主(2015-06-06):
请教,一种螺栓,端面冲压三角形,如图;
请问大家,是螺丝工厂的标记,还是对其机械性能有什么作用?

网友A:
通常是高强度,要求较高的螺栓会打头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高强度,要求较高的螺栓会打头标。

是吗?HRC22度,也是正常范围内;因为是自己装配,所以就没有测扭力了;

网友:
一种标记而已,跟机械性能没有关系,是冷镦出来的

网友(点评):
谢谢,我想也是,因为多数标记都是在六角头那边,所以有点奇怪;

网友B:
楼上,是压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是压出来的吗?

是冷镦出来的

网友:
冷镦时做长度定位用的吧,可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