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绘图员具体是做什么

楼主(2015-06-07):
经常听人说。好多人毕业后起初都是从绘图员开始做起的。我现在还是学生,未入社会。凭自己的感觉,绘图很不容易。
刚毕业,标准件没见过多少。绘图中还有还有各种标准。再加上制图本来就不容易(个人感觉)。所以,想问问刚毕业的学生做的绘图工作主要负责什么内容。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就是别人拿一张图过来你照着那图把它画出来  说白了就是直接抄图不用怎么想

网友:
绘图是让你走进机械大门,熟悉机械产品。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表达能力强不强就看你的语言功底了。

网友:
3D抄图,2d拆图。

网友:
喝喝茶  看看报  玩玩手机   坐等吃饭    拿工资

网友A:
我刚出道的时候也是绘图员,作用就是上游的建模工程师把2D开好模的图纸拆成一块一块单独的模板,2D标数,把钻孔位置、孔径大小标出来。
再后来拿3D的产品开出注塑模的模仁。我做2D的标数,自己设计模具结构,哪里要滑块,哪里要抽芯,哪里要油缸。
再后来就是在2D图上要给出加工工艺,哪里要线割、哪里要打电火花、哪里要割入子等等。
再后来就是拿3D的产品自己设计模仁。
再后来就是和客户检讨模具和产品上的问题点,提出修改意见,并且实施对策。
我的成长过程基本上就是从下游一直往上游走。逆水行舟的感觉。
楼主你不要在意绘图员是做什么的,你只要时刻清楚的知道你自己能做什么,会做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够了。你的名字又不是绘图员,你有你自己的名字,你不会一辈子是绘图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出道的时候也是绘图员,作用就是上游的建模工程师把2D开好模的图纸拆成一块一块单独的模板,2D标数,把钻孔位置、孔径大小标出来。
再后来拿3D的产品开出注塑模的模仁。我做2D的标数,自己设计模具结

受教了。大侠的成长很踏实。我对模具不了解,没学过相关的课程。我觉得自己不懂什么,但是碰到问题我应该知道去找什么书籍和资料。我有从操作工做起的觉悟。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刚参加工作应该是从零部件测绘开始吧,测量实物,绘制二维或三维图,如果是较复杂的装配件建议画三维然后转二维,因为更直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