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能详细讲解一下这个主轴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5-06-07):
那位大神能详细讲解一下这个主轴的工作原理?

网友A:
贴个图吧,别人还要花威望才能看到你的图帮你的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图吧,别人还要花威望才能看到你的图帮你的忙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不知道。

网友B:
电机->同步带传动->齿轮两级变速(齿轮怎么换挡没有看出来)驱动主轴->主轴带动刀具运转(有碟簧拉刀机构)

网友(点评):
电磁离合器

网友:
刀具应当是MAS BT。
不过不是BIG PLUS因为没有和主轴端面贴合,而且一般小床子上也不用BIG PLUS。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电机->同步带传动->齿轮两级变速(齿轮怎么换挡没有看出来)驱动主轴->主轴带动刀具运转(有碟簧拉刀机构)

谢谢,好像普车的主轴上也有离合器,不过应当不是电磁的,想当初可是十万块钱三台CA6140的

网友(点评):
摩擦离合器

网友(点评):
普车上是双向片式摩擦离合器,我还在想他这个图上没有类似压紧机构,怎么换向呢。被逛逛论坛大侠一语惊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同步带传动->齿轮两级变速(齿轮怎么换挡没有看出来)驱动主轴->主轴带动刀具运转(有碟簧拉刀机构)

这个离合器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好像普车的主轴上也有离合器,不过应当不是电磁的,想当初可是十万块钱三台CA6140的

这红色里面的是什么标志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红色里面的是什么标志啊?

大哥,这个是焊接符号,不过标的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这个是焊接符号,不过标的不全。

焊接符号? 那应该怎么标啊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接符号? 那应该怎么标啊 。

找国标、厂标学习,然后就会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国标、厂标学习,然后就会标了。

谢谢大哥的指点!已经明白了。    不过还是不太明白那个主轴的工作。是不是离合器不工作的时候主动轴上的大小齿轮可以绕主动轴转动。离合器工作的时候齿轮制动带动主轴运动。

网友C:
毕业设计东西 就是没有和 工业的东西比,简直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毕业设计东西 就是没有和 工业的东西比,简直惨不忍睹。。。。。。

大哥好眼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符号? 那应该怎么标啊 。

这个你要查询相关的国标,然后你就会明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符号? 那应该怎么标啊 。

焊缝尺寸一般不标注,你标的没错,不过你标的粗糙度用了两种标准,不知道合适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