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机构铰链设计,请教

楼主(2015-06-07):
问题描述:两个连杆长度29毫米,在中部铰接,实现转动,如果用滚动轴承,如何固定?能否提供通用的案例,多谢!

楼主:
主要问题是轴向如何固定?
两个连杆,一个轴承,外加一根轴,四个零件在轴向如固定?或者有更简单的设计方法,请指点,多谢

网友A:
两个连杆长度29毫米。
有什么滚动轴承能用?先查查这事再来谈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连杆长度29毫米。
有什么滚动轴承能用?先查查这事再来谈其他

可用米思米SB73ZZ不锈钢小径滚珠轴承,轴向如何固定比较简单?

网友(点评):
SB73ZZ,有这种轴承吗?

网友B:
不妨尝试用偏心轮机构代替。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用米思米SB73ZZ不锈钢小径滚珠轴承,轴向如何固定比较简单?

更正:轴承型号,SB673Z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妨尝试用偏心轮机构代替。

升起的高度要达到47.5毫米,本来用SMC的气缸就可搞定,但允许的空间只有42毫米,用凸轮怎么做?

网友(点评):
仅仅是建议。

网友:
只能说好小啊

网友:
钟表上用的那个,叫什么,金刚石?钻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