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1.5mm的矩形螺纹的牙型参数怎么定比较好?

楼主(2015-06-07):
丝杠螺母机构。牙型已经定为矩形。螺距1.5mm。怎么确定牙型尺寸参数呢?
梯形螺纹的牙型高度为1.866P,P为螺距。螺距为1.5mm时,牙顶间隙为0.15mm。

3度/30度锯齿形螺纹的牙型高度为0.75P,牙顶间隙为0.117767P,P为螺距。螺距为1.5mm时,牙顶间隙为0.18mm。

为什么要这么定?为什么梯形的牙型高度比3度30度的高那么多?
有请各位大侠!
十分感谢!

网友A:
你这个那里是矩形螺纹   上面是梯形的   下面是锯型这个比较特殊  一般用在单向受力的上面   比如冲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那里是矩形螺纹   上面是梯形的   下面是锯型这个比较特殊  一般用在单向受力的上面   比如冲床

因为矩形的没有方法。因此想从梯形和锯齿形的方法讨论中提炼矩形的方法。这下明白了吧?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梯形螺纹的牙型高度为0.5P。《手册》中说矩形和梯形一样。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矩形的没有方法。因此想从梯形和锯齿形的方法讨论中提炼矩形的方法。这下明白了吧?

你去你身边找个小加工厂    一问都知道     搞加工的很简单

网友(2015-10-17):
没有矩形螺纹的国家标准

网友(2021-10-08):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那里是矩形螺纹   上面是梯形的   下面是锯型这个比较特殊  一般用在单向受力的上面   比如冲床

666

网友:
学到了,梯形跟矩形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