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内球面的磨光工艺

楼主(2015-06-07):
厂里大批量的生产该产品。内球面需要磨光,难点在于,由于毛坯锻造工艺,车床精度,工人素质,热处理变形,以及产品加工成本等种种原因,该产品在磨光之前的尺寸控制不好。内孔偏差在0.5MM左右,厚度偏差在1MM左右,外径在0.1MM左右,内球面偏差没办法测量,大概在0.3MM左右,因此,类似轴承内沟道磨床上的成形砂轮磨,无法试用于该产品。
本身图纸要求内球面和球头的接触面积在80%,因此对于磨光后尺寸要求不高。现阶段我们是工人手持手磨机在普通车床上用砂轮在磨,光洁度不高,效率慢,成本也高。求助,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将该产品用于自动上下,自动磨。

网友A:
用范成法球面磨削工艺,重庆磨床有可以做的,大概十几万一台,秦川也有这样的机床。
我们一天大概磨200多件,如果量大,用旋风车,高速车削也可以。

网友B:
打磨还不如硬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范成法球面磨削工艺,重庆磨床有可以做的,大概十几万一台,秦川也有这样的机床。
我们一天大概磨200多件 ...

200多件太慢太慢了,范成法比较难磨,因为尺寸相差比较大。有的磨得多,有的磨不到。该产品要渗碳到60度左右,车比较慢。而且部分产品还有油槽,60度左右,又有油槽,可以车或者旋风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磨还不如硬车

因为要渗碳要60度,如果硬车多的话,渗碳层会被车掉,而且60度车起来很慢,况且有些产品还要油槽,60度,又有油槽,可以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多件太慢太慢了,范成法比较难磨,因为尺寸相差比较大。有的磨得多,有的磨不到。该产品要渗碳到60度左 ...

你那么多限制条件,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

网友(点评):
不是说清楚了,有图纸!

网友C:
难点在于,由于毛坯锻造工艺,车床精度,工人素质,热处理变形,以及产品加工成本等种种原因

认识到这些了,你有从这些开始提高吗?

网友D:
我觉得热锻的时候留一些余量然后普车完,再去热处理,最后用振动研磨,但是会损伤R角,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花花,又见到你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普车,热处理,工具磨,就这样实现,效率不是很高,但精度保证,这总行的

网友(点评):
我一直与你同在,哈哈

网友:
先粗加工一下,使所有的尺寸全部统一。再精加工如何?

网友:
图纸没说硬度,加工方式就有好多种。

网友E:
磨内球面之前,工件的两端面和外圆应该是已经磨好的吧。
内孔偏差在0.5MM左右,厚度偏差在1MM左右,外径在0.1MM左右,内球面偏差没办法测量,大概在0.3MM左右,这个精度也太差了吧,只能算毛坯精度,这样的产品在车床上手工磨出来也能用的???真的很好奇

网友F:
这个车不好?

网友G:
我们目前的设备结构,可配备全自动上下料,是刚好可以解决您这个问题的。

比如这个典型的钴铬钼关节球,来料就有0.3毫米的球径差和高度差。
十分种左右(规格越大越慢),加工到球径公差5丝(图纸规定),Ra0.025。

估计除了价格(大概几百万软妹币)之外,您所担心的内孔偏差,厚度偏差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热锻的时候留一些余量然后普车完,再去热处理,最后用振动研磨,但是会损伤R角,不知道是否可行

是的,会伤到R角,而且要求外径和内球面磨后是白的,其他部位要黑的,所以不能振动研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磨内球面之前,工件的两端面和外圆应该是已经磨好的吧。
内孔偏差在0.5MM左右,厚度偏差在1MM左右,外径在 ...

因为这个产品本身功能上要求就不高,只是球头在里面转动而已,而且这个是汽车上的易损件,长期受到磨损和冲击,因此很容易坏。坏了就换一个,所以对精度要求相对于别的产品来说是非常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目前的设备结构,可配备全自动上下料,是刚好可以解决您这个问题的。

比如这个典型的钴铬钼关节球,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首先十分钟一个,,,实在是太慢了。。能不能加快速度?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几百万?!不愧是做医疗用的机器啊,就是高大上,虽然一开始就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吓到,对于我们这个产品来说机器的折旧费太高太高了。有没有能简化版的可能?

网友(点评):
唯一的可能就是照着视频山寨一套设备,就便宜了。嘿嘿

网友(点评):
您没仔细看,十分钟是做到那种效果。只做到Ra0.8可能2步就够了,而且产品环带面积比关节球面小得多,也许只要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点在于,由于毛坯锻造工艺,车床精度,工人素质,热处理变形,以及产品加工成本等种种原因

认识到这些 ...

很早就认识到这些问题,但是现在生意不好做啊,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如果把这些问题都解决(除却热处理没办法外)。单单人工成本就要涨40%—50%,还不算毛坯锻造上要加的原材料钱,还怎么和人家竞争?说到底,我们就是一QQ车,要我做出宝马的质量,行是行,但是我没那本钱,没那客户,没那规模啊。唉。。。。听闻社区里卧虎藏龙,想知道有没有高手可以帮帮小弟,降低成本,提高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车不好?

这个用车会把渗碳层车掉不少,检验可能会通不过,而且有些产品上要求有油槽,热处理完后60多度,又有油槽,我试了很多方法都车不了,勉强车的话效率也太低,刀具成本又高。请问您有什么妙招没有?

网友(点评):
淬火后精车,余量有零点几就可以了。另外,车相比磨效率高很多的。

网友(点评):
我也赞成,先锻粗胚留点余量,然后车完再热处理,最后精车,这个工序应该是最合理的,热处理的变形量应该也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点评):
花花,,我认为,先车留 0.3mm 余量,再热处理,再工具磨,精度绝对爽,效率没车快,可是质量保证,寿命保证,如果图快那就车了后纱布抛光再碾磨。还不如直接工具磨呢

网友:
热处理车床前放精车球面余量,控制好半成品尺寸,热处理后精车一刀球面是比较方便的方法。(毛坯内孔0.5
毛坯尺寸控制好了就不用担心渗碳层硬度。
也不用担心精车的精度。
担心成本增加,可以在管理控制上下功夫,如毛坯的锻造的精度的控制(设计的合理性),车床的维护维修(或换精度更高的车床),人员的培训和管理,热处理(可能是外协加工)的管控,以及其他会出现的影响精度的问题。不要动不动就说这么做会增加很多成本,也有不增加成本的方法,多想想如何下降其他地方成本,把钱花在刀刃上。这不行那不行的,自己不使点劲,大神也难帮。

网友:
渗碳处理深度一般在0.3-1.5MM 你变形量那么大 怎么加工都不好搞呀

网友:
用滚筒研磨,以前见过M1.6的滚牙螺杆研磨就是用滚筒,里面装的黑色的砂子

网友:
应该可以啊,用氮化硼刀片,至于深度嘛热处理的时候做深一点,少留点余量,精车。光洁度什么的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主,接触面积率80%,你们用手工磨成,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感觉你们的工人很专业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目前的设备结构,可配备全自动上下料,是刚好可以解决您这个问题的。

比如这个典型的钴铬钼关节球, ...

请教这是什么抛光设备做的?

网友(点评):
http://www.monnier-zahner.cn/mz13/zh-hans/m641.html 感谢关注!

网友:
做个珩磨工装,珩磨球面,不知道是否可行?PS:菜鸟一枚,说着玩玩啊,坐等大神

网友:
用机器人+
六维度力传感器打磨
13420939809

网友:
我这有现成的速度大概1分钟1个  大概得100W一套

楼主:
突然想到,有没有那种,无论你毛坯余量有多少,固定只车或者只磨0.1MM的设备了?

网友:
渗碳钢阿,呵呵。这材料加工愿意变形,在切除多余留量时,导致应力场发生变化,产生形变。建议多次循环加工,一次循环后增加高温回火,去除应力。磨削球面,买几片石墨砂轮光磨下就OK。忘记说了要做深冷处理哦。这样对残余奥氏体减少有好处

网友:
如果是40cr材料的话,可以精车到尺寸,然后做表面淬火,最后抛光一下就好了

网友:
如果锻造后变形大,可以先粗车一下,再热处理渗碳,这样可以保证渗碳深度,然后再用能加工HRC60的刀片,精车,之后再做油槽。

网友:
楼主“锻造”还是“铸造”两者可以很大的区别哦

网友:
你的产品可以加工,并能满足图纸要求,请联系QQ:40150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