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下料与打坡口同时完成的下料设备可行性

楼主(2015-06-07):
目前对于20mm-30mm的厚板下料多采用数控火焰切割机,同时由于焊接结构的需要,有些下料件还要后续通过机器人打坡口。
并且坡口不是整板厚,还留有3-10mm的钝边。
目前的工艺一般是数控火焰切割机下料,人工捡料,然后将需要打坡口的件运到坡口机器人的工位,一件一件再打坡口。
今天看了一个国外的设备,下料的枪头是可以旋转的,可以直接下出带坡口的下料件,这样的效率比上面的工艺要好很多,但是不完一样的是,它打的坡口是整个板厚的全坡口,不留钝边,这跟国内的传统设计还不完全一致。
如果能够留3-10mm的钝边,下料的同时完成打坡口,是否可以实现?
我在2楼会贴一张类似的零件供大家分析。
欢迎@2266998  @LIAOYAO  @zerowing  @老骥伏枥
支招

另外,国外的下料设备可能是等离子的

楼主:
如下图的零件,板厚30mm,坡口20mmX45°,是否可以用可旋转的下料枪头一次完成下料和打坡口;省去一次分拣,并省去坡口机器人设备;是否可行?

楼主:
下图是国外视频中给出的一个样件。

网友:
可以做到,我前段时间做了一台类似的设备

网友(点评):
还请简单介绍介绍经验和具体使用情况

网友(点评):
刚才和这兄弟核实了,是坡口机器人既能切割下料又打坡口,大材小用了

网友:
就是跟普通的数控下料差不多,多一个割枪旋转动作而已

网友(点评):
说起来好简单,旋转动作如何控制?是先打坡口还是先割透?在编程上好像还复杂不少

网友(点评):
数控系统嘛 相当于CNC增加一个C轴。。 写代码时候 加进去就行,还可以在数控程序里面加 插补 修正误差。。。 可以找一个专门做CNC改造的 就懂了。。

网友:
不过这种件 水割会有优势的  不知道激光切割机  有C轴功能不。。。

网友(点评):
传统的下料设备编程都是两维的,纯平面的;现在要加一个旋转切割的角度,比以前肯定要复杂一些;下料软件可能不能哪样简单的排料了

网友(点评):
这个也不是没有办法 如果产品固定 也可以做的 如果产品花样太多 就要改造 了 C 轴和 火焰切割机数控系统 都要改造。。。

网友(点评):
你楼1 楼2 公差不大的话(能火焰气割应该公差不大) 水切割 一次完全可以。。

网友:
这个很好做的,就是坡口切割一体机

网友(点评):
有产品吗?给个链接的地址,学习学习

网友A:
数控火焰切割机没玩过,无法帮提意见不好意思了。

从火焰切割的特性来说,要先割成3楼的斜坡,再割成2#的外形。先割厚再割薄的俺是这么猜想的。

更正。。图片楼层写错,

网友(点评):
您对中厚板结构件焊接可能也不熟

网友(点评):
是的,中厚板结构件焊接不熟 。工作中基本是用不到这样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火焰切割机没玩过,无法帮提意见不好意思了。

从火焰切割的特性来说,要先割成2楼的斜坡,再割成3#的 ...

2楼的图片是成品,3楼的图片是样品
2楼的坡口留有钝边,3楼的图片是全板厚的坡口
从焊接设计的角度,对于全焊透,一般是留有钝边的,所以不需要开全板厚的坡口
所以,3楼的样品不是我们需要的,2楼才是我们需要的
从拼焊角度,留有钝边,可以作为定位基准,便于拼焊

因此,需要先扫坡口,然后再割透;
但是,火焰切割机扫坡口的时候很可能会割到临近的零件,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火切下料,必须是打透的,没法拐弯,另外,角度也不好控制,越厚的板子,越难以控制,以前谈过,我就专门玩各种火切机的,对于你这个厚度,提高效率最好是剪板,之后上气刨,这样效率高并且可以机械化操作

网友(点评):
晕,这次我不赞同;20-50mm的板子都是火切下料,然后机器人打坡口;3楼的图片是下料和坡口一台设备完成的,效率高,但可能是等离子切割,另外没留钝边;我想知道火切是否也可以

网友(点评):
我在11楼附上一张国外的等离子切割枪的结构,比较简单的

网友:
两把割枪,分前后,一次完成。

网友(点评):
我们这边也是这样子处理的 好多直板用不起来不较好 但是楼主那个圆弧的割起来效果不怎么样啊

网友(点评):
分两次动作,两个程序同步,

网友(点评):
理论上可行,不过还要看实际;毕竟省掉一个坡口机器人和一个二次开坡口的工序,还是很有开发价值的

网友:
要不两把刀,要不走两刀

网友(点评):
不知道您了解火切下料不?钢板是点在一些框架上的,一旦板子完全割透,板子会失去一些支撑,位置会有错动的;两把枪要考虑同时作业

楼主:
国外的结构,我仔细看了,国外的是等离子切割

网友(点评):
自己弄个机器手装起就是,精度要求又不高

网友:
自己把枪头上再加两轴就是了,搞个电器熟的再帮改下程序

网友:
不知楼主是想让割炬从黑线指引处开始切割呢,还是红线指引处开始切割。还有楼主对厚钢板的预热穿孔和切割引入线怎么看的,用在此图中又如何操作呢。图中比你图中多了个实体,那是切割下来的废料,为了演示切割状态而保留着。

还有你说的下料与打坡口同时完成,怎么个同时法,是不是下面所示,红色面代表切割面

网友(点评):
先切通,就落料了,没有后面那个斜切了,先斜切,没法排渣,自然就没有切通的过程,

网友(点评):
你贴的这个图片复杂了,没有这么复杂;我2楼贴的图片是我需要的

网友(点评):
现在看来只能打全厚坡口,即斜切并切透,不留钝边,这样是可以实现的;即3楼的效果

网友(点评):
无论怎么玩,无论谁玩,即使红毛来了,也不敢说一刀就干了,更不可能国外有这东西,

网友(点评):
ALW公司,法国液空焊接的设备,具体叫Plasma beveling system,中的Open-ended模式

楼主:
附件的第13页和第21页有介绍,上面有我第12楼贴的照片,我看了他们的视频才提出这样想法的。
目前看来,他们是切透并打坡口的最佳方案了,结构也比较简单。

网友(点评):
下料,再上气刨,最简单的了,

网友(点评):
双面坡口的,您的建议估计可以;单面坡口的,ALW这种方案还是比较简单的,只是没留钝边

网友(点评):
不是没留钝边,是没法实现,还有,就是想不留钝边,一刀斜切也很难的,你自己动手切一个件就懂了,立切看似简单,大家也许都会,斜切一个面,很不容易的,无底边的,下面那个边质量很差的,我手切过,才知道这些

网友:
斜切,名义上钢板30,但实际切割厚度是40,图上切口是规整的,但实际加工起来就如8爷所说,下边怎么可能规整。
还有切割割距,简单理解就是割枪与切割面高度,直切好说,斜切怎么算。同样的割缝宽度也有同样的问题。
还有,预热穿孔,切割引入线等问题。这还是火焰切割,如果是等离子切割呢,直切也好说,但怎么保证等离子弧切出个斜面来,是不是割枪如图中斜放就一定能斜切。而且等离子切割有个特性,直切时切口不是直上直下的,呈八字形,用车间黑话叫,带“稍面”。你这一斜切,真不知道是什么形了。
@2266998

网友(点评):
手工斜切,要一定水平的,不是哪个学徒都会的,师傅不教,根本切不出来,下面那个底边就没法看,比狗啃的还难看,就是一排大锯齿,这类东西,都是先直切,再上气刨,才比较规整,这就是所谓说的‘实践过程’

网友:
这种带破口的的工件,我是比较清楚的。因为平时车间里,我做过倒角的工件比较多。有一些是可以采用数控切割机做出来的,有些就不行。比如三米长一米宽的,需要在长边做一个破口,只能是先加工在做破口,而不能一下子做出来。原因就是变形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小的工件打破口,好多又可以机加工的方法效率好于数控切割,或等离子切割。如果侧重于某类工件的话,量大大的话可以做一个旋转切割头,这就要考虑是用手动还是自动的调整角度。

网友:
我见过的等离子切割最多只能切16mm的,再多就不行了。。。还有等离子切割直切都会有斜面,那么斜切角度更不好控制了,一点点浅见

网友:
同步切割好象有点困难?若安装两把割枪,间距调好,先割外形,然后第二把割枪移G00,调整好火候,可以开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