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螺纹M6x1,原先底孔钻是5.0加工的,现在用5.1的加工。。。

楼主(2015-06-07):
一件产品需要加工螺纹M6x1的,原先的底孔钻是5.0的加工的,现在用5.1的加工,对螺纹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
底孔大的话攻出来的螺纹牙就会平了,太小的话伤丝攻还难攻

网友:
如果产品螺纹要求很严格的话,再加上丝锥质量一般的话,用螺纹塞规可能止不住。

网友:
没影响

网友(点评):
要看前提是什么?

网友:
偶觉得用5.2的都么事

网友:
要看零件是什么材料的,铜铝件,铸铁件可以钻小点5个就够了。
45#合金钢材料钻5.1-5.2。
不锈钢材料5.3钻的都不好攻丝的!

网友:
6#说的对,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孔,铁的要过止规5.2以下就行。当然还要看孔的深度。

网友:
6楼说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