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底孔钻的问题

楼主(2015-06-07):
一件产品需要加工螺纹M6x1的,原先的底孔钻是5.0的加工的,现在用5.1的加工,对螺纹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A:
底孔大的话攻出来的螺纹牙就会平了,太小的话伤丝攻还难攻

网友B:
底孔过大,相对更容易滑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孔过大,相对更容易滑牙。

内容所承受的扭矩是不是就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孔大的话攻出来的螺纹牙就会平了,太小的话伤丝攻还难攻

马扎克机床,加工中心加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马扎克机床,加工中心加工的。

  一般机加工有专用的机加丝锥, 一般不同材料有需要不同的底孔直径,如果底孔过大,那失效力矩肯定会变小

网友:
底孔大攻出来的螺纹牙就会平了。

网友C:
按GB196,M6x1螺纹的小径是4.917,M6x0.75螺纹的小径是5.188。

网友D:
要看你这零件用的是什么材质  如果零件攻完牙 还需淬火  5.1底孔 没什么影响

网友:
关键你的钻头钻出来5.1准不?准的话可以,不准的话就直奔5.2去了,那就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你这零件用的是什么材质  如果零件攻完牙 还需淬火  5.1底孔 没什么影响

加工的是铝合金工件,汽车离合器的壳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机加工有专用的机加丝锥, 一般不同材料有需要不同的底孔直径,如果底孔过大,那失效力矩肯定会变小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GB196,M6x1螺纹的小径是4.917,M6x0.75螺纹的小径是5.188。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工的是铝合金工件,汽车离合器的壳体

还需要阳极处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需要阳极处理吗

如果还有阳极处理 5.1底孔就不会大

网友:
M6X1应该用直径5的钻头,因为直径5的钻头钻出的底孔肯定比5要大也就是钻出来就是5.02~5.07左右。用5.1钻的话就到5.12~5.17了,螺纹底孔有点大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该用直径5.1的钻头,我以前做MAZAK,加工材料是7A04。比你的料要难加工一点。

网友:
要看用到什么场合的螺纹。日用五金没问题,特殊位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