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齿轮内孔键槽

楼主(2015-06-08):
在用线切割加工齿轮内孔键槽时,手动找圆如何保证对称度啊!为什么有的在0.03而有的却是0.1-0.2!太不稳定了。是对刀原因吗!还是我眼睛有问题啊(有点近视)

网友:
可能和你的装夹方式有关

网友:
要把内孔与面垂直的加工基准面来定位,让内孔轴心与钼丝尽量平行,误差就会减少了。(电火花是点接触那就不平行,要是线状接触才是平行)还有锥度也要调整好

网友(点评):
应该是平行的啊!上下火花一样多吗

网友:
快丝吗?丝架距尽可能低点,保证钼丝运行不抖动

补充内容 (2015-6-8 15:45):
快丝打火花找中心有些误差难免的,与钼丝损耗、火花大小都有关系,眼睛看上去火花差不多大或许就有偏差了,不可能一点误差没有的。尽量让钼丝运行平稳,小电流打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