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件的倒圆角和倒角,在设计有什么讲究?

楼主(2015-06-08):
如何确定倒角的大小?跟零件大小和实际加工难易程度等有关?各位前辈,指导指导。

网友A:
普通零件主要考虑加工和美观方面,关键零件要考虑应力集中的问题吧

网友:
要看装配情况,一般的倒角是去毛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零件主要考虑加工和美观方面,关键零件要考虑应力集中的问题吧

是呀,倒角有时候还有防割伤作用,比如大边角

网友:
零件倒园角和倒角可去除毛刺,减少应力集中,便于装配(轴承,油封,卡簧等等)。

网友:
倒角:第一是为了方便装配,比如:轴装入孔中,有倒角就容易装,还有轴上装O型圈时,需要在轴头加15-20°的倒角,便于装O型圈,也可以防止O型圈在轴头划伤,第二是为了去除棱边,金属是很硬的,如果留着棱边,工人装配时一不小心就会划伤,所以也是保护作用
圆角:第一种是在机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圆角,比如车轴肩台阶时,因为刀具或多或少的磨损,即使图纸要求直角,也会留下一点点圆角,一般小于0.5mm,第二种是图纸要求的圆角,可以避免应力集中,提高零件的可靠性

网友:
装配时容易,再就是美观。倒角太小不易加工,设计的时候感觉先做较大的倒角,再做小一点的比较方便一点

网友:
主要还是易装配

网友:
外倒角多多半是去毛刺防划伤,美观,导向作用。内倒角增强应力。

网友:
主要有去毛刺,便于装配的作用,还有避免应力集中地作用。

网友(2017-08-13):
一般倒角都是45°吗,有没有规定装备的零件,倒角都做成20°角的?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零件主要考虑加工和美观方面,关键零件要考虑应力集中的问题吧

赞同

网友:
大家都说的很好,我还想补充一点,避免零件边沿由于撞击而造成的表面凹凸从而影响平面。例如大模板的边缘,有护椎的中心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