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排气管,有什么好的参考书

楼主(2015-06-08):
机械专业在校学生,最近在学习汽车的相关知识,对汽车排气尾鼓的制造很感兴趣,各位大侠能否推荐一些参考书籍?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去盖世汽车网上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盖世汽车网上找吧

谢谢~

网友B:
你要研究制造还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研究制造还是设计?

制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制造~

我现在就在一家制造排气管的企业 不知道你想了解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在一家制造排气管的企业 不知道你想了解什么

主要是消音器的制造,书上只是介绍了这部分的结构和原理,还提到这部分会产生回压,对发动机工作效率的影响也很大,我对制造比较感兴趣,所以想了解一下生产消音器的时候是如何来控制这个回压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消音器的制造,书上只是介绍了这部分的结构和原理,还提到这部分会产生回压,对发动机工作效率的影 ...

我倒觉得很设计更相关,制造只是根据零件的设计最终实现产品。里面的会有很多起消声作用的芯管,管上面有细孔,同时形成回绕的路径,还有填充物。对了,暂时没有找到这样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