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一对外啮合的齿轮传动,感觉有点不合理

楼主(2015-06-08):
今天见到一对外啮合的齿轮传动,用的是2个45度螺旋角的右旋齿轮来组成以个90度传动,这种合理吗?以前没见过,为啥不用伞齿轮或蜗轮蜗杆?这种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
这是最合理的 ,单位传递效率最高,扭矩最大,精度,最节省材料  最小的噪声,,其他好处就不在说了机械手册 其他地方都有说。
反正我们以前输送项目都是螺旋齿轮 (轴向交错空间90)不同材料,7-8年了 精度依然在。。。噪音依然小。。。

网友:
能不能上个图?

网友:
35毫米放映机里全是外啮合螺旋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合理的 ,单位传递效率最高,扭矩最大,精度,最节省材料  最小的噪声,,其他好处就不在说了机械手册 ...

那就是说这种方式比伞齿轮传动要好了哦?

网友:
交错轴斜齿轮副传动的优点2楼已经说过。
但伞齿轮(锥齿轮副)比交错轴斜齿轮副更容易调整齿侧间隙,还能能实现任何轴间夹角的传动,以及其他优点。
所以没有什么谁好谁不好,主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了,各自有各自的优缺点。

网友B:
你懂个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懂个毛线

确实不懂,所以向大家请教,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