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卡簧装配结构,如何实现快速装配

楼主(2015-06-08):
这种无耳钢丝卡簧怎么安装及拆卸?

上图结构设计发现实际安装钢丝卡换是非常吃力难以装配,安装合格率低,是否有合适的卡簧能够选择或者用什么工装能够解决。

网友A:
有没有试过轴的前端跟减小到槽的大小,另外再加导向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轴的前端跟减小到槽的大小,另外再加导向机构。

轴的尺寸不能更改应为轴的外圆与孔之间需要涂抹密封脂进行低压密封

网友:
安装不成问题,做一个内孔带锥度的套就行了。拆卸不好办。

网友B:
轴头倒角,卡簧先放进孔的槽里,然后将有倒角的轴头压入孔里。
这种装配是一次性的,一旦装上无法拆开。

网友:
一次性用品?!

网友:
见过这种东西,但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头倒角,卡簧先放进孔的槽里,然后将有倒角的轴头压入孔里。
这种装配是一次性的,一旦装上无法拆开。

该种方法安装确实简便但也有缺陷,如轴件为铝件之类的低硬度工件时,选用该种安装方法时卡簧容易使轴件上产生划伤,导致轴在内孔中转动不顺畅。而采用楼上的安装方法安装时若孔口非平面时锥口工装的作用性就大打折扣。通过拆除国外类似结构的产品发现他们的安装质量非常高,同时也发现其卡簧部件做工非常精细。我觉得在没有很好的装配方式的时候采用该种结构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提高卡簧的制造精度,计算好合理配合尺寸,方能做到快速安装牢固使用。

网友:
可以参考活塞环安装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做?能不能采用其他结构

网友:
孔边倒角,这样就可以安装进去,但拆就很麻烦

网友:
更像是装密封圈儿

网友C:
太简单啦,
1.做个轴瓦式的工装,把装好卡簧的轴包在里边。
2.轴头先放在轴套里,推着轴往下压,就进去啦

网友(点评):
+1 LZ看这里!

网友:
楼上的图挺好。楼主如果你的卡环有开口 可以参照一下。一般汽车发动机装配线 活塞1.2 环 都是从开口涨开
如果没有开口 ,类似活塞的 3环 即油环 全闭圈需要撑起 还有考虑变形再回压。安装就像装油缸斯特封或者格莱圈,需要导向

拆卸看楼主图纸的话 有点难。。

网友(2015-07-22):
引用 楼主:
该种方法安装确实简便但也有缺陷,如轴件为铝件之类的低硬度工件时,选用该种安装方法时卡簧容易使轴件上 ...

能说点有用的吗

网友(2016-02-29):
呃 我最近正需要设计这么一套工装 希望有大佬给点思路

网友:
怎么拿出来呢?

网友(2016-08-23):
引用 网友C:
太简单啦,
1.做个轴瓦式的工装,把装好卡簧的轴包在里边。
2.轴头先放在轴套里,推着轴往下压,就进去啦

这个装配思路是回复里面最靠谱的,但是根据楼主的图纸,轴瓦式工装的单边壁厚要小于15丝,这种超薄型的轴瓦能加工出来吗,使用过程中能否承受住包住卡簧的外涨力?

网友(2018-02-28):
引用 网友C:
太简单啦,
1.做个轴瓦式的工装,把装好卡簧的轴包在里边。
2.轴头先放在轴套里,推着轴往下压,就进去啦

大侠能画张示意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头倒角,卡簧先放进孔的槽里,然后将有倒角的轴头压入孔里。
这种装配是一次性的,一旦装上无法拆开。

支持这种方法

网友:
如果卡簧是起定位作用的话,换成定位轴承结构的不是更好吗,装拆都挺方便

网友:
一般用这种卡簧对应的孔上  都 有径向孔, 方便你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