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表面上的滚花,是用什么工艺完成的?

楼主(2015-06-08):
请问钣金表面上的滚花是用什么工艺完成的,板金后2.mm,外形70mmx20mm

上面齿形是滚花的还是冲压的

总感觉冲压达不到这个效果
  请老师傅帮忙回答下

网友:
挤料冷锻压的

网友:
应该是滚压,看你设计上的用处了

网友A:
在工装上压两耳,B665刨V型槽即可。(也可以在X62上用盘铣刀片改成90度尖刃来铣)

网友:
缝纫机上的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装上压两耳,B665刨V型槽即可。(也可以在X62上用盘铣刀片改成90度尖刃来铣)

批量生产    此方法有点慢   且料厚才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装上压两耳,B665刨V型槽即可。(也可以在X62上用盘铣刀片改成90度尖刃来铣)

才2mm厚

网友:
貌似这玩意不是拉伸出来的吧?
既然是钣金件,那应该也不算是模锻工艺了吧?
那只能是滚出来的了

网友:
5楼模锻的方法可行一些吧 2mm薄板滚压变形量大额

网友:
滚出来的吧

网友:
盘型滚刀加工好条形钣金,然后冲压外形弧线及孔

网友:
搓丝板拉一刀。

网友:
有样品就直接看样品纹路不就清楚加工工艺,何需找人问。

再说照片也不够清晰到能在社区里看清楚纹路,要咋判断。

网友:
  看齿边缘有滚刀滚过的痕迹。

网友:
像不像 锌合金 热铸出来的呢

网友:
感觉滚压出来的

网友:
见过搓丝机吗?量大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搓丝机的原理,做一个台专机。(标准件采用方法)
机加工的话,就考虑用铣床或者刨床,做一个工装。(非标件采用方法)
看你那外形,像是刨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工装上压两耳,B665刨V型槽即可。(也可以在X62上用盘铣刀片改成90度尖刃来铣)

SB才会这样做

网友:
这个不是滚花吧?

网友:
这个是精冲吧

网友:
对压花的形状和大小有没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