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钣金行家没?图上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5-06-08):
8mm厚不好折弯成型吧?之前做的都是一两毫米厚的,并且它折弯内角半径也太大了

网友A:
你图纸有问题一,没有剖面线,要不是剖视图,应该是虚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纸有问题一,没有剖面线,要不是剖视图,应该是虚线吧

这是转成图片格式就成这了,原图不是的。应该能看懂吧?

网友B:
是指47+0.5?板这么厚这么严的折弯工差还是开模成型吧,8mm折弯,折弯尺寸很难控制

网友C:
8毫米R20折弯没什么问题,先把图纸搞规范点,中心线、实线、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8毫米R20折弯没什么问题,先把图纸搞规范点,中心线、实线、虚线......

转成图片变成这样了,原图虚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指47+0.5?板这么厚这么严的折弯工差还是开模成型吧,8mm折弯,折弯尺寸很难控制

这是宇通图纸,外协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脖子。

可以旋转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转成图片格式就成这了,原图不是的。应该能看懂吧?

先不说折弯精度,8mm的板子我没有做过,5mm做过(也就是你图纸尺寸47mm)45mm的,折弯边长50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折弯精度,8mm的板子我没有做过,5mm做过(也就是你图纸尺寸47mm)45mm的,折弯边长50mm的。

捉急,不知道怎么弄!用8mm板拼焊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捉急,不知道怎么弄!用8mm板拼焊如何?

全是板拼接的话恐怕没有折弯件耐用性好。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你图纸上的尺寸公差,折弯件公差应该能保证,焊接的公差能满足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是板拼接的话恐怕没有折弯件耐用性好。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你图纸上的尺寸公差,折弯件公差应该能保证 ...

要折弯成型必须得有专用模具了?一般折弯刀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折弯成型必须得有专用模具了?一般折弯刀不行吧

我做过的5mm的板子,A尺寸45 ,B尺寸50,长度3米 ,这是我之前做的折弯U型槽 ,能不能你问钣金加工商吧,

网友:
别的都没什么问题,你那个47.5的尺寸应该很难搞。太深,半径又大,折弯模具很难实现。

网友:
图纸表述不太清晰,总的来说这活加工没难度,折弯也能在折弯机上完成,当然槽深的是不能一次折弯到位的。

网友:
8mm厚可以折弯成型,折弯内角半径R=12可以折。上面的U形件用折边机钢板上压一个R=11左右的模板,根据板料回弹实际情况,调整R值,可折成。

网友:
做上下胎在压力机加工。

网友(2016-08-30):
看看,转转~~学学

网友(2017-12-16):
既然你解释了虚实线的情况,我就不说你的图纸问题了。
不过看惯了三角试图,乍一看这一角的,还真不适应
最后,你这个件很好加工,尺寸保证也万完全没问题
才8mm板厚,我们家都20多,8mm的常规品都